[問題求助] 一閃即滅---LG w2241s PI板+換燈管

楼主(2012-09-17):
   好久沒發實例(因為功夫還不深),最近修了一台LG W2241S,花了不少時間,覺得應該發個維修文才夠本n_057|
直接進入正題...
1.故障狀況:剛拿到時開機一閃即滅,綠燈常亮,直覺是點燈部分的問題,拆開後發現PI板已經有多顆電容換成NCC的,表示供電部份已經被修過一次
2.開始維修:先拆下PI板看銲點,前一次換上的NCC銲的有點"2266",想說也許是虛銲補銲就好了(超軟的簡單任務 ),補銲完馬上試點燈(沒什麼耐心),哈哈,一樣一閃即滅
3.測接AD板的5V、POWER ON、ADJ(忘記有沒有3.3V,沒有記下)都正常,就先把所有點燈部分可疑的銲點補銲,一樣點不著
4.換接燈管的電容---點不著
5.主角上場---PI板,1、2、3、4是這次維修的零件對應燈管關係
6.猜是高壓保護線路問題(不要是控制IC壞了才好,半年前有一台17",也是高壓保護,可以強制點燈,一直查不出問題,懷疑IC壞了,放在倉庫堆灰塵),分別量測燈管接腳接線路端的對地電阻(一端接板子線路,另一端接電容到高壓變壓器)
  1號電阻對地阻值---2K
  2號電阻對地阻值---46.8K
  3、4號電阻對地阻值---2K沒拍照,明顯2號電阻線路有問題
7.板上量1號電阻值0.99K
  板上量2號電阻值約47K,目視色碼為"棕黒黒棕棕"應該是1K,燒壞了,拆下測47.96K
  沒庫存電阻...,想到上次拆肉的P&Q POWER,果然有好多顆1K
  拆下壞的換上拆肉電阻
8.再試點燈,還是一閃即滅,好灰心
9.線路測到有點頭大.....,不會是燈管吧(我討厭換燈管,第一次換的是NB燈管,因為價格問題找料花了2個月,拆換花了2天,實際上是約5小時,買5隻管弄斷3隻)?拿出拆肉燈管交叉測試,果然在2號電阻的燈管換插拆肉燈管後可以順利點燈了,可是手上沒有22"的燈管,於是上網找,一次買了---17吋標準方型液晶用:350mm、19吋標準方型液晶用:385mm、19吋寬螢幕液晶用:417mm、22吋寬螢幕液晶用:480mm---4種各5隻(一直沒有新燈管備品,先存一些)
10.太久沒換燈管,拆面板時不小心,2隻燈管都拆斷了,明顯只壞了一支
11.我就說討厭換燈管,銲好又拆,因為方向不對(如下圖,橡膠座與燈-線的角度相反)、線與燈管的角度不好裝入橡膠座,共拆了2次,裝完試機,終於完成

网友A:
燈管異常有時是一閃即滅,有時要撐一下才會熄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異常有時是一閃即滅,有時要撐一下才會熄掉

狼大說的是,接下來我就遇到了(編輯中,過幾天下一篇維修文再敘)...

网友B:
今天happy_day來家裡買燈管,他的情形是拆下燈管測都是好的,裝上面板後也是好的,不過只要過了一段時間,你去拍打面板的上方,燈管就熄了,他也是說換燈管試試,不知道會不會貼上來,聽說螢幕是LG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happy_day來家裡買燈管,他的情形是拆下燈管測都是好的,裝上面板後也是好的,不過只要過了一段時間, ...

LG很難搞.驅動板異常也會.
我這邊就有一台.該換的都換了.連程序也改新版了.就差主IC沒換.
但是三不五時螢幕就會閃一下.大概2個小時一次.
就暗一下馬上又亮起來.頭痛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G很難搞.驅動板異常也會.
我這邊就有一台.該換的都換了.連程序也改新版了.就差主IC沒換.
但是三不五時螢 ...

嘿嘿!聽你說完才想到我家也有一台Acer 19吋寬螢幕,問題跟你說的一模一樣,問題就是大約幾小時就暗一下,然後馬上就亮起來,不過我拿來當Server監控螢幕,我的Server是文字模式,結果不會閃了......,這樣能算完修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LG很難搞.驅動板異常也會.
我這邊就有一台.該換的都換了.連程序也改新版了.就差主IC沒換.
但是三不五時螢 ...

我的是LG W2234-bn,一樣是很難搞,燈管壞一根,因為沒有一樣長度的,所以換略短一些的並且延長它的線(因為這組是下管,壞的是上管),PI板上異常的電容都換,連按鍵阻值異常的都換新了

程序IC也換了,能力範圍內能做的都做了,還是開機約5分就熄燈,再開只能撐幾十秒就熄燈,而且我注意到了,自動熄燈後用燈光照螢幕,連個影子都沒有,真是灰心到極點......

网友:
W2234S之前處理的方式主要有:
1.電源高壓一體板電源區電容不管有沒有爆,都先換掉,焊點補焊
2.AD上的小電容全數換新,三端子穩壓IC補焊,假如附近PCB變色嚴重,三端子穩壓IC就換新
3.程序IC換上燒錄新版1.3P韌體的

都可以完修

前幾天有收到一台比較棘手的W2234S,原本故障原因是不開機(韌體導致的其中一種通病),上面都處理好以後開機點燈一陣子後會熄掉,拔掉信號線後會再出現無信號線,再插上信號線可以再顯示一陣子又會熄掉,拆開面板看燈管兩端發黑情形還好,但拆了就順便換掉,目前還在燒機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嘿嘿!聽你說完才想到我家也有一台Acer 19吋寬螢幕,問題跟你說的一模一樣,問題就是大約幾小時就暗一下 ...

我的問題點找到了.只要同迴路的電源有開關動作就會閃.
比如關燈或關電視電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問題點找到了.只要同迴路的電源有開關動作就會閃.
比如關燈或關電視電源. ...

ㄢㄋ~
你家的電~
是不是比較沒營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