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X2240W 無電源

楼主(2012-09-17):
目前量測5V 16V 都異常
換了P1337
srf10-15
sp1040
換過都無效

网友A:
部分電源電路需上負載電壓才會正常,連接AD後電壓也是如此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電源電路需上負載電壓才會正常,連接AD後電壓也是如此嗎?

恩!有拿另一片好的來量知道有5V 和16V 才正常
目前查到D802端電壓有點異常,先換換試試

楼主:
目前查到幾個電壓異常,請各位大大指教一下

网友:
在本站還沒看過這樣的追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查到幾個電壓異常,請各位大大指教一下

樓主 …

c807  47uf/25v 換新品後再試 !

网友:
是AD板問題啦~~~ 先把AD板上的大電容換一換

网友:
PI的TL431與PC817跟小電容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