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DIY手下亡魂~PART Ⅳ!BenQ,FP92W,送電無反應!

楼主(2012-09-18):
今天來看一台網友DIY維修不成的實例~型號是FP92W,是早期BenQ的寬螢幕LCD~

底下是主人,提來一整箱拆散的本機零件!

都已經卸妝!不是這個~是『卸裝!』,那就直接來到電路部位!

主人說:原來的故障現象是送電無反應!有網拍買了一塊全新的PI板來裝,又因為PI板導線不夠長,自行再將舊板的導線解焊,到新的PI板上!可是!還是一樣的故障現象!

這大陸的製造,真是厲害,彷得一模一樣!

我當著主人面前,開始查檢~並送電測量~沒道理!新的PI板會沒有電壓輸出?

ㄝ~結果!確定都有輸出ㄋ~

我很怕主人將PIN導線電壓弄反了~

就這樣一直在PI板與AD板上打轉~以為只是單純的接觸不良,『DIY』都是這樣,細節無法注意到~

還是查不出~只好先行送走客人!再來詳查~

可能韌體有更改過~好久以來,BenQ的LCD送電後都要再按『POWER』鍵才能啟動!

我拆下它的按鍵板測量,發現並無電壓到此~

往前再查~

這一片軟排是主板連接到按鍵板的導線~

先前主人在場,我也有重新拆卸重裝過~依然是無效!

一般來說~

通常都不會去懷疑這條軟排導線會有時麼事故發生!

神奇的事來了~

這回我測量軟排所有導線的兩端,它都是阻值無限大(開路)?而且是全部導線都不導通!ㄟ~這就怪了?

這也不好查看~把它拿到燈光下一照便知~相機還是拍不出來~

啟用220倍數放大鏡拍給各位看一下!

底下兩張是這片軟排的兩端照片~

答案揭曉了~有一端整整齊齊的被折斷了!『POWER ON』信號無法送入,當然!送電無反應~

雖然已知是它斷線故障~可是這下可好了~

這種軟排哪裡找啊~又是三更半夜,除了找『某老大』看看有無此類破屏機外,實在別無他法~

我想了想~

在這個實例有拆下兩片類似這種間距的軟排,如:Digi Sonic~型號:DS-373T!除了多重故障點外,還有雙重的顯示不良!

比對過!間距是一樣,不過還得再加工,其實也只是要割下10條導線的寬距而已,別說對我,對於年輕的你們也不一定就好辦!因為間距真的太小,這下可苦了我了~

這是在20倍放大鏡台燈下拍攝~也是在這個檯燈下,將所需寬距的軟排分割完成!

ㄟㄟ~不過!手術不是我動的,是教我二女兒操刀的喔!兵~養了十幾年了!今天終於可以派上用場~

『頭尾~』再稍微的給它修改一下,試裝看看~非常吻合!

所以~電壓已來到POWER鍵上!

這樣才能啟動,電源指示燈才會亮啟~

先前查檢PI板時,有覺得PIN口的銲錫過多,處理過後,銅箔就脫落了!這是點燈的啟動訊號點,沒有接好它也不會亮!

給它尬上所有的電路以及面板!試機了~

已經可以正常啟動了~組裝起來預熱~

後來在開啟我BLOG後,發現這個部位會有干擾的;會跳動的線絲出現~

我再度拆機查看!一拆機又動到這個排線,就又脫落~

後來我乾脆把它固定成底下的方式,這樣即使動到防塵蓋,也不用再先行撥開這條軟排

再經過清潔處理~干擾的線絲已不存在~終於可以完工交差!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

网友:
很典型的基本功追蹤能力問題。。。。。
(初學者想DIY還是要有打好基本功的準備,而不是依樣畫葫蘆。)

网友A:
atun 大真的很細心,這樣就被你修好了,
pi板要怎麼看是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un 大真的很細心,這樣就被你修好了,
pi板要怎麼看是仿的啊?

我也不知~
我是隨便說說的!

网友:
ATUN大,偶來去檢舉密醫行為~
無照私自動"刀"~

网友B:
其實進入工程模式選單後,POWER STATUS就可以控制是否記憶上次電源設定,如果是開機下斷電,則下次復電會自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進入工程模式選單後,POWER STATUS就可以控制是否記憶上次電源設定,如果是開機下斷電,則下次復電會自 ...

謝謝狼大指點~

网友:
恭喜完修 !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