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台nb的lcd究竟哪裏壞?

楼主(2012-09-18):
情形為nb放著完全不動約3分好屏接著3分花屏但此時外接螢幕永遠都是完全正常的,或許可排除顯示卡/北橋的問題
1、哪裏壞?怎麼修?
2、為何不是完全花屏?

网友:
小弟覺得是螢幕出問題~~排線或其他

网友:
剛換修一台開機就白底直條紋的NB(外接lcd monitor正常), 故障原因是LCD pannel 故障. 給您參考.

网友:
我的螢幕是開完機,畫面就分左右各一半,外接lcd monitor正常,請問壞在哪?

网友:
nb什麼型號?
有些主機板故障也會畫面異常

网友:
我有一台ACER 4710的差不多這樣..原以為面板掛掉..
.後來發現排線在轉軸地方黑膠帶捏緊就變正常了...

网友:
1  面板  2 排線  3 顯示晶片 你的狀況頃向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