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邏輯板(V320B1-C03)穩壓IC之封裝代換問題??

楼主(2012-09-18):
想請問各位高手
若是在液晶電視邏輯板(V320B1-C03)上面的穩壓IC想要置換的話
目前上面有問題的封裝為TO-252

不過手邊只有TO-263及SOT-223的封裝之穩壓IC
這樣不知道能不能代換呢

下圖紅框部分為輸出電壓有問題之地方,僅有1.9V(再開機後,1秒內從數值正常3.3V降到1.9V)

紅框為Vout有問題的地方

紅框為Vout有問題的地方

下圖為封裝範例圖片...手邊為UTC及AMS 1117之封裝

封裝範例圖

封裝範例圖

网友A:
有辦法裝上即可.但要注意散熱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辦法裝上即可.但要注意散熱問題.

看起來比較有機會放上去為SOT-223的
不過SOT-223可能如同gkjnn大所說的散熱可能會有問題!

TO-263的話會比TO-252還要大顆
怕會碰到旁邊的元件

感謝gkjnn大的解惑

网友B:
此塊板可以使用223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塊板可以使用223替代.

感謝海洋大的說明
晚上下班立即進行置換手術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下

記得要繳過路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下

論壇已經紅到對岸了
四川也來註冊囉

网友:
用過223替代沒問題

网友:
好的论坛当然不会有距离的

网友:
海洋老师我在这里又遇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