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G31M3 RESET長亮 維修

楼主(2012-09-18):
MSI 的相容性很差

這維修過

G31M3 如果跟CPU 不搭 BIOS 沒更新 還有版本不對 會造成~進入 BIOS 寫入後
不跑 卡死
官網 光 G31M3 的就有粉多~種

网友A:
我覺得這個不應該當成沒 RESET  !!

因為 CPU 不供電則 RESET 就會常亮 !!!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這個不應該當成沒 RESET  !!

因為 CPU 不供電則 RESET 就會常亮 !!!

是都也講得通啦
因為是直接看到沒RESET,然後回去量發現是沒CPU VCORE

我之前也都認為說,PWMIC沒工作應該RESET不會過
但是最近玩的一塊ASUS P5LD2 SE的板子,很怪啊
上假負載,有CLK,有過RESET,VCORE=0.29V
上CPU,有CLK,有RESET,VCORE=0V
假負載上面量的復位電壓跟PG電壓都是1.2V左右

不過.....很妙的是,我後來發現,那個PWMIC ADP3181的VCC腳根本沒電壓啊
嗯....昨天換到出火花了,說不定又要棄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都也講得通啦
因為是直接看到沒RESET,然後回去量發現是沒CPU VCORE

也許吧 !! 上次那塊 ASUS P5GM-MX 一開始也是 reset 正常 !!!

但 cpu 無供電電壓 !!!  所以我認為是 ADp3181 有問題 !!!
我換了以後 reset 就變成常亮 !! (偵測卡上的情形)
後來換了 MOS 及 ADP3110  後 cpu 供電正常 !!
reset 也正常閃一下 !!! (偵測卡上的情形)
依我目前遇到的 , 我個人認為 , 沒有供應 cpu 的電壓 !!
照理來說 reset 不應該會是正常 !!!!
或許你可以故意試一下好的板子
將小4p 拔除 ~~ 看看結果如何 ??

對了 !!
你的主板跟我上次修的型號蠻接近的 !!
要不要 po 上來求助一下 !!

加油了 ~~~

p.s   低電位時為 reset  , 正常高態 ---> 低態 !!!

       一直維持 高態或低態 都不正確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許吧 !! 上次那塊 ASUS P5GM-MX 一開始也是 reset 正常 !!!

但 cpu 無供電電壓 !!!  所以我認為是 ADp ...

謝謝啊

不過那個可能要待料了啊.....買了一堆料,但是就是沒買到0603的貼片電阻4R3
這次就是找不到同樣阻值的才會發生慘劇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謝謝啊

不過那個可能要待料了啊.....買了一堆料,但是就是沒買到0603的貼片電阻4R3

小電阻很麻煩 !!

如果廢棄的板子上找不到 !!

要買都要一定的量 !!!

上次修的那一台 , 就找不到 1R 的 !!

我用 2R2 的代用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電阻很麻煩 !!

如果廢棄的板子上找不到 !!

8800gt有興趣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8800gt有興趣嗎?

已經下手買了一張 !!

過幾天應該拿的到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經下手買了一張 !!

過幾天應該拿的到 !!

您要下手玩BGA啦?
總覺得這型號看起來就很容易空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要下手玩BGA啦?
總覺得這型號看起來就很容易空焊的

沒有啦 !! 業餘的玩玩而已 !!

反正故障品也很便宜 !!

就算修不好也當成練功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