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機板,舊478 CPU的救星,只要148元

楼主(2012-09-1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082809775

我試了一下,舊的CPU相容性比較好。
像2.4、1.8A試了不能開機,是不是哪裡沒弄好,我不知道。
但上一顆1.4G的,確定可正常使用。其他CPU的問題,以後再試。
(能不能用,我不敢說。但主機板安裝XP,使用沒問題。)

手上有舊CPU要利用的,可以考慮。反正很便宜。。。。。

网友A:
這一片應該可上 2.4G 的 CPU 吧。
不過是大板,有點可惜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片應該可上 2.4G 的 CPU 吧。
不過是大板,有點可惜 >_

不確定。下面也有寫到1.7G。

但我確定板子可以正常使用。

才148元,給我媽看PPS看到爆。。。。。。

(上痞酷的各位,修東西還不都為了使用價值。手上一大堆舊零組件可以好好利用,也很好。。。)

网友A:
在該網站就有說明了,如圖:

若是小板的話,配上小機殼,當做 Firewall 或 NAS 不錯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該網站就有說明了,如圖:

若是小板的話,配上小機殼,當做 Firewall 或 NAS 不錯用的。

我有看過了。

上面寫2.4也寫1.7,所以特別提一下我自己的使用情形。

主觀認為2.4理當可以上,不過,有CPU上了能動就行了。。。。其他以後再看看。。。。

昨天才買。剛剛收到,安裝XP正常在跑。。。。才148,能動就很好了。。。

网友:
2.4g的有陷阱啊,有400跟533兩種的樣子,不小心拿到533的大概開不了

网友B:
確實是很便宜,不過我的CPU好像沒400外頻的,不過400外頻的就算用2.4GHZ的單核P4我想應該還是只能給他簡單的任務,如果同時給他執行2件事,又是比較耗CPU的肯定會很慢,P4有HT支援會比較好,不過要有支援最少得2.8GHZ以上才有機會有HT功能;當作Firewall的話我是覺得比較浪費電而已,一般IP分享器都有了,開24小時電費可是會增加不少,長久一來的話電費都可以買一台新主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很便宜,不過我的CPU好像沒400外頻的,不過400外頻的就算用2.4GHZ的單核P4我想應該還是只能給他簡單的任 ...

IP 分享器很多功能都沒有的 >_<

中、高階的 Firewall 很貴的,我的想法是用 pFsense 來架,一般的路由器是差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 分享器很多功能都沒有的 >_<

中、高階的 Firewall 很貴的,我的想法是用 pFsense 來架,一般的路由器 ...

恩也許是需要特別的功能,不過不知軟體的方式架設上去有沒有比較好,IP分享器只是簡易的,要強的Firewall確實是很貴,不過一般是很少會有需求到中高階防火牆的。

楼主:
一台主機耗電都大約在100~120W,如果沒有太強烈的運算需要,沒必要花錢買新的吧!!

就算P4的,也是100W,夠用又何必要買新的呢!!??

長長久久開機,不太要求效率,我還滿推小筆電的。。。。但如果只是一般上網、看影片、文書,用這個舊的電腦都夠了。。。

(我會買這麼舊的新東西是因為二手的老是出體質的問題,新的至少體質好,給老媽用不必經常要去維護。有合用就划算啦!!)

网友:
家裏還有2塊478版子一個CPU
目前還有一台3G的在玩遊戲

网友:
我的478cpu都是800外頻.不能用..............

网友:
emc88888 大說的沒錯,533Mhz外頻確實是3.06Ghz以上才有HT功能,不過800Mhz外頻的話2.8Ghz就有HT功能了,以下是圖片,也是以478腳位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