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965P-DS3 Ver1.0 零件詢問

楼主(2012-09-18):
可以給各 零件 照片 這燒的地方
最好有這4各點走向哪 因為燒到 PCB 裡頭 的地囉

网友:
不好解了!!

网友:
報告可愛大
小弟只有GA-965P-S3不過看供電回路應該是一樣的

网友:
燒掉上面2層應該不好處理吧!!0.0

楼主:
+12 換上 MOS 已經可以 CPU正常波形 但是
記憶體電壓不正常只有 1.3v     7120      1.8V 拉低 1.3V  南僑故障拉低
等有殺肉的再更換試試 先丟一邊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