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大同 V32FLBO 電源板零件代用問題

楼主(2012-09-18):
這台大同 V32FLBO 液晶電視的電源板,其中的 D16 已經開路,D16 的外觀和 D2 是一樣的,

不知這種 SMD 的二極體是否可以用一般的替代?請教前輩幫忙指點,謝謝!

電源板 UP220-AE
'

電源板背面

故障 D16的相關位置

D16 的外觀和 D2 相同

网友:
發揮實驗精神.....燒得越大經驗越多  哈哈
試試看拉如燒掉無法修送你一片一樣的拉

如還是怕上網找L6562D線路就知道了

网友:
那二極體用一般的就可以了

還有大電容記得量有沒有容量

网友:
CD4148  (1N4148  1206/0805/0603 package)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iw=1366&bih=624

楼主:
感謝幾位前輩的指點 ,修這片電源板已經放了兩次炮,
第一次燒掉 16N50C3, 防爆保險絲,0.1Ω電阻,和幾隻貼片電阻,
第二次再燒掉 20N.....MOS管,大電容和二極體,
元件都在一次側,爆得心驚肉跳,

明日再參考幾位前輩的指點,再來試一試,希望可以成功,不再爆爆樂了!

网友A:
阿嘞...你Q電源沒做110V保護喔...做個110V燈泡保護啦

自己做一個不用很多錢拉燒3顆大的開關電晶體就有了
也免得傷到自己

如嫌麻煩來拿良品去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阿嘞...你Q電源沒做110V保護喔...做個110V燈泡保護啦

自己做一個不用很多錢拉燒3顆大的開關電晶體就有了

BEER 大大:
是否可以教我做電源110V 燈泡保護,感恩~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ER 大大:
是否可以教我做電源110V 燈泡保護,感恩~感恩~

站內有資料...收循保謢找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嘞...你Q電源沒做110V保護喔...做個110V燈泡保護啦

自己做一個不用很多錢拉燒3顆大的開關電晶體就有了

有啦!測試當然要作保護,但實際上機時才出狀況的

這塊電源板真的越修越沒信心了

网友:
如修不好再點訊息給我

先量量主板高壓有無短路

Q P板...買顆24V汽車霧燈燈泡和一顆12V單心方向燈燈泡
Q.....P板時順便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啦!測試當然要作保護,但實際上機時才出狀況的

這塊電源板真的越修越沒信心了 ...

大大,,,,,, 您有做 110 V 假負載,,,,測試 OK , 假負載卸除, 裝機就燒毀,,,,,, 那一定是 "變壓器" 異常了!!!!~~~~~

楼主:
目前已去除高壓部份的短路狀況,須要補上 d16 和換掉 L6562D比較保險,
這個部份待料到齊,還要等有空檔再上陣了,若是再修不好,
就請 BEER 大那片賣我啦!直接替換,省得費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已去除高壓部份的短路狀況,須要補上 d16 和換掉 L6562D比較保險,
這個部份待料到齊,還要等有空檔再 ...

你要這片同型號....有ABCD你要哪片
一定給你最漂亮的板

看拿時有空來清一清電漿啦...
過完年到內地去做...以找好店鋪過完內地方十月休假後
開業執照已搞好了ARTEK在廣西...我在蘇州

店門前賣珍珠奶茶好賣.....賺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您有做 110 V 假負載,,,,測試 OK , 假負載卸除, 裝機就燒毀,,,,,, 那一定是 "變壓器" 異常了! ...

對吼!那變壓器鐵心有一點鬆動,不知這也會影響電壓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這片同型號....有ABCD你要哪片
一定給你最漂亮的板

星期六有空嗎?再去拜訪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