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時鐘2款

楼主(2012-09-18):
點陣 GPS 簡易板 沒有DS1302

LCM GPS 有DS1302,功能 開關可以關閉GPS電源,使用 DS1302來計時,要校正時間可以把它放在窗邊或是室外,打開開關!!
內部計時器約 25分鐘後把 GPS時間寫入 DS1302,此時的GPS時間不一定就是收到GPS時間,若把它放置直到收到4個GPS衛星訊號時,則顯示 A 於右上角!! 這時間可能要很久(依據天上衛星決定)

网友:
唬~
真的是好厲害!敬佩!!!

网友A:
阿乾大,那張紅色的洞洞板好亮眼...........0.0  印象中一片像那種的比較貴一些。

啊!對了,小妹我之前用的GPS啊!是這家的,感覺還蠻不錯用的,只是準位是CMOS 3.3V。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0103478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那張紅色的洞洞板好亮眼...........0.0  印象中一片像那種的比較貴一些。

啊!對了,小妹我之前用 ...

晴兒大:
    我的LED點陣 回收場買的含板子一公斤50圓 平均1個字30圓(5*8) 亮度較不足但是室內使用"剛剛好"!! 使用 74HC595直接驅動(因為使用 ULN2003 失敗,拆掉以DIP SW 取代)...
   你的GPS 用的是 聯發科的晶片很不錯!! 因為我"預算有限"所以都使用"回收牌" 日前因為收到大都是"長天科技"的 比較便宜約 50元以下吧!! 目前已經做了 4個 時鐘了,手頭上還有 韓製1個 長天GPS鼠1個 手持型1個 準備要"收手"了!! 現在在找資料(研究 進階中斷技巧)要做 "電波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晴兒大:
    我的LED點陣 回收場買的含板子一公斤50圓 平均1個字30圓(5*8) 亮度較不足但是室內使用"剛剛 ...

阿乾大,喔喔!回收場有些東西丟掉好可惜。呵!還是要經過阿乾大您的巧手這樣賦予重生。回收品也是好物,之前有跟家人拿東西去回收場賣,看到好多東西都好棒,甚至一度看到疑似電源供應器的東西,但不知道為什,才跟回收商喬好拿去賣的東西,才轉眼間,那台機器竟然不見了,回收商還會認寶物.....0.0

啊!那個GPS模組是聯發科做的啊?小妹我只是學校實驗要做,所以買來玩,不知道是哪邊做的.....也是,還真的是很貴,若不是這樣,自己玩還真的買不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喔喔!回收場有些東西丟掉好可惜。呵!還是要經過阿乾大您的巧手這樣賦予重生。回收品也是好物, ...

晴兒:
   還有興趣嗎?

网友B:
恭喜阿乾兄,總算是生出來了!
那個大點陣,回收廠還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阿乾兄,總算是生出來了!
那個大點陣,回收廠還有嗎?

FATZEROS大:
   應該還有!! 有興趣來新竹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那張紅色的洞洞板好亮眼...........0.0  印象中一片像那種的比較貴一些。

啊!對了,小妹我之前用 ...

一顆860元..看了下巴都掉下來了..不過品質應該還是有差,上次跟阿乾大一起在淘寶買150元的GPS好像有些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顆860元..看了下巴都掉下來了..不過品質應該還是有差,上次跟阿乾大一起在淘寶買150元的GPS好像有些問 ...

forest大;
   上次扥您買的GPS 是第二代的晶片 收訊良好,只是沒有經緯度的資料,所以可以用在 GPS時鐘,只是不能用在 定位上面...上次看到你的 LCM時鐘假如再加上一個 GPS接收器和一條強迫接收的線就可以成為 GPS時鐘了...有沒有興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喔喔!回收場有些東西丟掉好可惜。呵!還是要經過阿乾大您的巧手這樣賦予重生。回收品也是好物, ...

晴兒大:
   請教一下中斷基本常識!! 我要 用1個定時器TIMER1達成 外部中斷負緣動作 並定時計數的功能,這可以嗎? 還是需要把它分成 TIMER0 定時計數 TIMER1 外部中斷負緣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晴兒大:
   請教一下中斷基本常識!! 我要 用1個定時器TIMER1達成 外部中斷負緣動作 並定時計數的功能,這 ...

阿乾大,我印象中只能擇一,沒有說timer的內部計數溢位中斷和外部計數中斷共用,所以timer中斷一個,另外一個負緣外部中斷,兩個要分開。還要看一下MCU的中段向量表為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顆860元..看了下巴都掉下來了..不過品質應該還是有差,上次跟阿乾大一起在淘寶買150元的GPS好像有些問 ...

.....是啊!是還蠻貴的。

至於品質,因為小妹沒用過其他的,不太清楚;之前做,GPS模組旁邊有PWM電源,老師說佈線上我沒佈很好,我感覺好像有差,有時候在比較差的環境,GPS收訊就要更久的時間了。
定位上,有點干擾的現象,會小飄。

网友B:
引用 楼主:
FATZEROS大:
   應該還有!! 有興趣來新竹嗎?

雖然有點晚了,但是還是發個小工具給阿乾兄參考參考!

7段顯示編碼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有點晚了,但是還是發個小工具給阿乾兄參考參考!

7段顯示編碼工具 ...

FATZERO大:
   下次有再看到幫你帶,需要嗎? 一公斤約 50圓!! 300圓約10個但是就舊的良率算7成好了,也就是 7個300圓不含運費.... 你要幾個? 我這用了4個 !!  (5X8 LED點陣)

网友B:
引用 楼主:
FATZERO大:
   下次有再看到幫你帶,需要嗎? 一公斤約 50圓!! 300圓約10個但是就舊的良率算7成好了,也就是 ...

300元,十個,我要了,謝謝謝謝!
如果,沒時間下去,就要麻煩阿乾兄寄啦!
謝謝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forest大;
   上次扥您買的GPS 是第二代的晶片 收訊良好,只是沒有經緯度的資料,所以可以用在 GPS時鐘,只 ...

哈哈,我先把七段顯示版本做出來再來吧~~
開學之後真的蠻忙得,幾乎沒時間玩。

我想要作一個能夠自動調整時區的gps時鐘,用本身輸出的經緯度下去算時區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先把七段顯示版本做出來再來吧~~
開學之後真的蠻忙得,幾乎沒時間玩。

FOREST大:
   這算是高等的GPS時鐘!! 我的功力還不足!! 韓國的GPS沒有辦法做喔!! 它只能做陽春的GPS時鐘!!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元,十個,我要了,謝謝謝謝!
如果,沒時間下去,就要麻煩阿乾兄寄啦!
謝謝謝謝! ...

FATZEROS大:
    那我下次去回收場在幫你"物色"一下!! 還有要其他的鼕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是還蠻貴的。

至於品質,因為小妹沒用過其他的,不太清楚;之前做,GPS模組旁邊有PW ...

晴兒大:
   這我有發現喔!! 第一個 LCM GPS時鐘把 GPS放在機殼上以鐵殼把控制電路隔開收訊就很不錯,第二個LCM GPS 時鐘因為把 他們做在一起,第一次沒成功(收了好幾小時都收不到4個以上) 於是換一個有藍牙的 用線把她接出來,不到幾分鐘就收到4個以上,於是把它接上去卻發現也要一兩個小時才收到4個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FOREST大:
   這算是高等的GPS時鐘!! 我的功力還不足!! 韓國的GPS沒有辦法做喔!! 它只能做陽春的GPS時鐘! ...

等到以後時間多一點,也學會寫程式,就可以花一筆來玩這個了...
不過還要出國去測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元,十個,我要了,謝謝謝謝!
如果,沒時間下去,就要麻煩阿乾兄寄啦!
謝謝謝謝! ...

fatzeros大:
   今天去了一趟資源回收場,很遺憾先前的LED點陣已經不見了!!
   不知道你對小的點陣有沒有興趣!!  共陽 3.8CM*3.8CM 8X8 三色 32腳,只是腳距比一般的IC腳小一些(應該是窄距的) !! 不用考慮價錢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fatzeros大:
   今天去了一趟資源回收場,很遺憾先前的LED點陣已經不見了!!
   不知道你對小的點陣有沒 ...

這樣啊!那沒關係,不用了啦!
謝謝阿乾兄!

网友D:
你背後的那個是人?紅衣大女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背後的那個是人?紅衣大女孩?

那是我家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