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硬碟碟盤強制轉動!!

楼主(2012-09-18):
看到網路上有人拿報廢硬碟來當"玩具",請問 有什麼辦法強制讓硬碟旋轉不停 我的硬碟是 昆騰20G以下的.. 請高手們指點!!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DvrdTpDnPI

IKURA大:
   感謝!! 有人使用遙控車的電變 來控制!!

网友:
在下貼的是最快的辦法,其餘的都要用到馬達控制器了...

网友B:
antlu大
可以參考這篇
http://home.cogeco.ca/~rpaisley4/Stepper1200Proto.html
硬碟的馬達應該是步進馬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ntlu大
可以參考這篇
http://home.cogeco.ca/~rpaisley4/Stepper1200Proto.html

你貼的網站是一班常見的"步進馬達"
硬碟&軟碟的馬達是屬於"直流無刷馬達"

96.84 KB, 下載次數: 272

楼主:
有人使用加電壓就轉不停的硬碟!! 我是希望能夠找到硬碟的控制IC 或是直接把硬碟某一個應體接點拉下就會轉不停,.... 硬碟是 昆騰 20G ic L6264(STI)  D4516161GG5(NEC) A06 FDS 6930A(8pin)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貼的網站是一班常見的"步進馬達"
硬碟&軟碟的馬達是屬於"直流無刷馬達"

雄爸:
   這好像是 冷氣壓縮機的驅動電路 300V....變頻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
   這好像是 冷氣壓縮機的驅動電路 300V....變頻式

MC33035是基本的三相直流無刷馬達控制IC

905.36 KB, 下載次數: 79

MC33035(勝特力).pdf

438.24 KB, 下載次數: 52

146.3 KB, 下載次數: 58

网友C:
硬碟馬達真的比較好用嗎
光碟機.軟碟機也是用直流三相無刷馬達的
隨然轉速比不上硬碟
相對的也比較省電

照片是光碟機拆下來的零件
已經閒置很久了

200.05 KB, 下載次數: 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碟馬達真的比較好用嗎
光碟機.軟碟機也是用直流三相無刷馬達的
隨然轉速比不上硬碟

雄爸:
     網路上有人用硬碟的轉盤來作"時鐘",因為覺得很炫!!所以想省一點事直接用硬碟來驅動,光碟機也OK!! 只要就是要"一直轉,轉不停,轉速穩定"就OK了!! 這一塊沒有經驗,這方面你的資料多經驗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