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燈漏電

楼主(2012-09-18):
請教各為大大
我家的草地燈會漏電,漏電斷路器會跳,可是有好多隻燈,也不可能一支一支挖取來測試
那有辦法不用拆燈又可知道那隻燈再漏電嗎?

网友A:
哇~不一支一支挖起來試並檢察線路
想抓到問題...有困難咧...
最傻的笨方法,一步一步來檢查是最實在的啦~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不一支一支挖起來試並檢察線路
想抓到問題...有困難咧...
最傻的笨方法,一步一步來檢查是最實在的啦~加 ...

燈剛裝不久
以前有挖起來過要發很多天
看有辦法用電錶或示波器測試看那支再漏電

网友:
沒辦法~~~還是只能一隻隻拆!!!
否則就是bypass ELB後!
你直接去摸每一組燈(就怕還摸不出來)

网友:
先改用成一般的N.F.B
先拆除中性線 剩一條火線 , 然後送電再用三用電錶
一端接火線 , 另一端插在草地燈附近 , 看哪個電壓值最高 !!
這只是我單純的想法 , 不知是否可行???
注意測試者本身的絶緣哦 !!

网友:
用3用電錶,轉AC 750V,黑棒接地,紅棒接觸燈具金屬外殼即可。
(找粗一點的銅線或金屬筷子插在草地上 與 黑棒連接 ,或是黑棒接銅線至室內地線)

网友:
驗電筆 也可以。
還有LED(選紅光高亮度的LED) 也可以,LED發光比較暗。

网友B:
測漏電要用高阻計,看看每條線跟燈具外殼是否有導通。
1.拆開每條接於漏電開關上的電線
2.高阻計一條對燈具外殼,一條對漏電開關任一電線,如正常在換對另一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漏電要用高阻計,看看每條線跟燈具外殼是否有導通。
1.拆開每條接於漏電開關上的電線
2.高阻計一條對燈具 ...

那如果是電線再地底下破皮也可以測試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電線再地底下破皮也可以測試嗎?

亦菲大~~
高阻計是一個高電壓,低電流的儀表,只要有銅線有接觸地表都能測得出來,這也是在做絕緣測試。

网友:
高阻計在使用於這個case可能有難度~
1.假設線路有破皮在暗管中,你測試第一組燈具跟最後一組的結果可能都會一樣
2.你所有電燈都並接在一起,會讓高組計的測試結果失真
3.就算要測試,也要記得拆掉ELB的二次測

一般標準就是用500V的檔位測試,因為大部分地下的電纜、電線都是VV等級,最大耐壓600V~~

网友:
碰到這種問題,最笨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一個一個的檢查。

我想樓主也沒有一些特殊的檢查漏電儀器吧?

另有有幾盞燈呢?

网友:
不知驗電筆可不可行,以前在驗電器有無漏電就是用驗電筆驗的

网友:
如果是並好幾盞燈要先每盞燈的火線與中性線&地線都對地對外殼測完之後,每盞燈並接的線也要量,還要量燈具到開關箱這組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剛裝不久
以前有挖起來過要發很多天
看有辦法用電錶或示波器測試看那支再漏電 ...

室內燈一般都是電工膠帶沒有纏好才會這樣,電線遇到水或沒有絕緣好也會這樣,建議還是勤勞一點一個一個檢查是最好的要不然耗電的是你。加油!

网友:
電線埋在土裏?沒用塑膠管?真是無言

网友C:
驗電筆

驗電筆

上圖這款的(AC)驗電筆,靈活運用應該可驗出那兒漏電......先前上公司開的電力檢測實作課時,講師帶的這款驗電筆印象中靠近物體一段距離時(不須接觸),若帶(AC)電則前端筆頭LED會閃紅燈

疑似用偵測感應磁場的方式來偵測漏電

PS:依當時講師的採購經驗,類似的驗電筆一分錢一分貨,太便宜的反而不實用與浪費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圖這款的(AC)驗電筆,靈活運用應該可驗出那兒漏電......先前上公司開的電力檢測實作課時,講師帶的這 ...

這東西都已經叫做驗電筆~~
全名又叫做非接觸是檢電筆
主要是要找哪一條線是火線用的~~

以樓主這個Case而言,這一枝筆就便變成垃圾一隻~~
因為環境中,接上ELB卻因為漏電流過大而跳脫,根本無法確認哪一條線路(或燈組)漏電
假如BYPASS ELB,那麼這隻筆只能檢測到哪一條線路是火線~~

而這個CASE漏電的原因
1.抽拉過程中PVC外皮被割傷,造成有傷口,而埋在地下(假設有套管)可能又因為PVC館膠沒處理好,造成街頭進水,因此管路潮濕,PVC傷口漏電
2.燈具本身接點防水性不佳,下雨或露水滲入,日曬後又產生凝結水珠,因此造成漏電~

看起來一組組拆會是最快的,多找兩個人幫忙可能快些

网友:
重新拉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東西都已經叫做驗電筆~~
全名又叫做非接觸是檢電筆
主要是要找哪一條線是火線用的~~

macliu大
今天把燈組拆開,真的是燈具本身防水性不佳

网友D:
引用 楼主:
macliu大
今天把燈組拆開,真的是燈具本身防水性不佳

裝在戶外的燈具~~都得有一定的IP等級

我們工程常常在接手水電的爛攤~~
新建案..常常在有鷹架時
水電師父拿到燈具也不在加強防水就這樣直接裝
電線絞接的部份也沒加強防水
一般就是用PVC膠帶纏繞成一隻大鼓棒了事
等到日後鷹架拆光,夜晚燈光一打~~~就馬上現出原形~~
但是燈具都是裝在高樓層外牆~~包商已經沒有其他方法更換只能尋求我們支援~~

所以你得燈具是裝在地上
還是乖乖的一組一組慢慢拆開來檢查會比保險
=============
你得燈具是LED燈光嗎?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裝在戶外的燈具~~都得有一定的IP等級

我們工程常常在接手水電的爛攤~~

燈具是LED的
電線絞接的部份是用防水膠帶纏繞的

网友:
膠帶跟電線~~~
是  ====這樣包成一根鼓棒
還是 ----順著電線本身完整得包覆

(看得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