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TOSHIBA 29Z50G畫面上下有黑邊

楼主(2012-09-19):
請問家裡的CRT電視TOSHIBA 29Z50G畫面約分成三等份上下是黑邊,中間的畫面也是擠壓變形,爬文後應該是垂直電路有問題,請有經驗的朋友告知應從哪裡下手?謝謝!
目前電容目視都沒有膨脹,IC看起來也沒有空冷焊
如果是垂直電路方面的問題,請問大概是在下面圖的哪個位置呢?

這是映像管後面的PCB

機板上視圖

機板右側

機板左側

网友:
這樣故障狀況
垂直IC電解電容與電阻故障都有可能
電解電容很好找因為她外表長相跟其他不一樣比較好找
但這電解電容誤差跟一般低很多
所以更換時要注意誤差值
由於你提供的照片只有正面
又拍的距離有點遠
所以無法幫你直接指出來
另外這款基板空焊率相當高
避免回裝時又造成其他故障
徒勞無功
必須細心用尖頭電烙鐵補悍
減少補悍時不小心短路不知道
欲哭無淚

网友:
垂直ic   Q301  LA7833S
垂直電容  C3XX  ......都是
撿到軟仔ㄜn_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