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T705 的開關(已解決)

楼主(2012-09-19):
請問各位高手
BenQ T705 會自己打開 關閉 打開 關閉 有時候是設定 開開關關
自己打開關閉時. 關閉的時候 電源燈 也會熄

我把他拆了
我的經驗只換過一次 優派的電容 有修好...

這一台拆了之後 電容都沒有爆或凸
爬文之後
發現可能是開關的問題
於是我在螢幕開啟狀態下  把連接高壓板的開關的插頭拔除

他就不會 開開 關關了

請問這開關 要怎麼維修
要去買按鍵部分來更換  還是重焊就好
還是有的買開關部分這一個板子 大概多少錢

麻煩各位高手  感恩

沒裝開關時  我如果重開機 他還是會開啟
我在開啟狀態下  重開 延長線的電源 他就不會再開了

***********************************************************************************

修好了謝謝各位幫忙   ...回報一下...
我以前自己的螢幕 優派 壞掉了 用手機在01查到有人教 優派這種狀況都是電容 我就把他拆了 的確電容都爆了
就去買了電容 和工具.買最便宜的而已幾十塊 我忘了.結果有修好 覺得省一筆 很爽

這次這一台螢幕 .是網拍買的 因為我看故障情形跟我之前那一台很像..就想說買來修修看...他賣300沒人標.剛好都台中市 .運費也省了..電話聯絡面交..剛好在我家隔壁大樓...
在我家樓下面交.因為隔壁而已.就算我200
外觀除了有點灰塵..整台跟新的一樣...拆開後  電容都沒凸沒爆...這我就麻煩了我也不會測電表我怎知道壞哪裡..想說乾脆買一片高壓板直接換好了.又怕換了沒用就白花了.就在爬文後 了解這型號很可能是開關問題...就在開啟狀況下拔掉開關

就沒有故障情形了..發問後...謝謝高手的回答....買好了開關.開始動手做
腳位不太合
解焊後.....技術不好..第一個拆很久...而且髒髒的..我沒有除錫的東西
焊好的我忘記拍了...先測試看看...按下開關 螢幕一亮 覺得好爽阿...
裝在板子上測試看看...按起來怪怪的...檢查後有一顆往前傾.因為後面2腳沒有完全插到底.
用尖嘴鉗把後2腳上面的鐵片折彎一點.就有站直了
組裝好開機.OK
材料花費30元...看到這一台跟新的一樣 我就好爽...

********************************************************************************
謝謝各位大大幫忙..還有一事相問.請問你們拆外殼時 會有痕跡嗎?
我是用下圖  2支小螺絲起子. 我已經小心翼翼了..對於職業的話這是否有專業工具 是不會傷到塑膠的..
還是多少都會有.只要有拆過 就是看的出來?  謝謝...

****************************************************************
*************************************************************
奇怪下面的圖  我沒放  怎麼自己跑進來

不知道怎麼刪

初次發文 還不會用  請見諒

网友A:
現在的按鍵已經壞了,

要買按鍵回來換,會換電容這個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的按鍵已經壞了,

要買按鍵回來換,會換電容這個應該沒問題

謝謝大大

6個開關都要換吧
這材料要怎麼講  需要買一模依樣的嗎?   我是不是拿這小板子 去電子材料行給他們看

网友A:
最好都換掉,可以拿按鍵給電子材料行看,比較不會買錯規格。

如果按鍵外觀不一樣,但是組裝後不影響開關動作,買了也沒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都換掉,可以拿按鍵給電子材料行看,比較不會買錯規格。

如果按鍵外觀不一樣,但是組裝後不影響開關動 ...

謝謝大大幫忙

明天去買來做看看

网友B:
找新開關的重點是那顆黑色圓按鈕長度, 找一樣型式(90度, 針腳型)及一樣長度(黑色圓按鈕)就沒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新開關的重點是那顆黑色圓按鈕長度, 找一樣型式(90度, 針腳型)及一樣長度(黑色圓按鈕)就沒問題了 ...

買回來了才看到

不過已經能挑的裡面找最接近了

希望可以用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回來了才看到

不過已經能挑的裡面找最接近了

完修後,記得上來上來回報嘿~

网友:
上星期我也換了同款的螢幕
把所有開關都換了
材料航買到的腳位有點對不到,但是因為夠長
彎一下就可以插到板子上
換好就一切ok了

楼主:
修好了  整理一下來回報
對阿... 腳位對不到
第一顆讓我拆好久
後來想到方法
一邊解焊 尖嘴鉗 夾著開關 往下拉
板子用螺絲起子的柄卡著
被我弄完還有點彎

网友C:
恭喜完修囉~
我的拆殼工具是像彈吉他的撥片一樣,是金屬製的材質~
很順手,也不容易撬傷外殼。
樓主可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囉~
我的拆殼工具是像彈吉他的撥片一樣,是金屬製的材質~
很順手,也不容易撬傷外殼。

請問大大 是自己做的嗎?
還是有再賣

可以看這怎樣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是自己做的嗎?
還是有再賣

這裡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0114045429
我是買右手邊那種,是白鐵材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裡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10.b04e2e&id=10114045429
我是買右手邊那種, ...

原來長這樣  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