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K191 一閃一閃 [5*5按鍵那裡找]

楼主(2012-09-19):
ASUS VK191
開機會一閃一閃
經檢查,應該是按鍵出了問題

90度 5*5 的按鍵要去那裡找
大部份都是BENQ 6*6*的按鍵

還是有替代的

補圖

网友A:
這種應該不難找的。

最重要的是 “腳” 能夠放進去以及可按得到,就沒問題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應該不難找的。

最重要的是 “腳” 能夠放進去以及可按得到,就沒問題了 ^_^ ...

6*6有點大
擺不進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6*6有點大
擺不進去

看看這裡
有沒有 你要的 按鍵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om=indexbar&k=6*6&t=0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E4&t=0&p=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這裡
有沒有 你要的 按鍵

要5*5的 按鍵

网友:
建議要不要先把故障按鍵解下!確認後再購買~~
巧一下看看!或是自己延伸腳位~~或是鑽洞..
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5*5的 按鍵

像這樣(按鍵)
我都沒有 換過  用噴劑
就可以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這樣(按鍵)
我都沒有 換過  用噴劑
就可以修好

這也是小弟常用的一招~~~
哈哈哈~~

轉一轉~~
泡一泡~~
在舔一下~~
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也是小弟常用的一招~~~
哈哈哈~~

啊 你都用偷看得
以後 要注意 都沒人  才偷偷使用喔
(用WD 40噴一下  多按幾次 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啊 你都用偷看得
以後 要注意 都沒人  才偷偷使用喔
(用WD 40噴一下  多按幾次 就可以用了) ...

不要這樣說~~~
小弟都用
恐龍或3M 的東東~~
按幾下後~~~
轉幾下~~~
在泡一下~~~

大工到成~~~完工收工了~~~
哈哈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這樣說~~~
小弟都用
恐龍或3M 的東東~~

要注意(導電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導電問題)

這個小弟有秘密的~~哈哈哈~~~
那就是~~~

吹吹與呼呼神功~~~

楼主:
在找不到這種按鍵下

最後只用wd40噴一噴,按一按

然後接腳在補焊

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找不到這種按鍵下

最後只用wd40噴一噴,按一按

多按幾次吧
恭喜完修

网友D:
VK191 ASUS一般會閃 不是那EEPROM壞掉嗎...版大怎知是按鍵壞掉...疑惑
板內討論請參考這裡面有發過的資料
http://bbs.pigoo.com/thread-32132-1-1.html  手邊一台還在等資料處裡
http://mypaper.pchome.com.tw/88182846/post/1322805064 AT大也處裡這樣低問題
http://211.20.236.22/thread-3304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VK191 ASUS一般會閃 不是那EEPROM壞掉嗎...版大怎知是按鍵壞掉...疑惑
板內討論請參考這裡面有發過的資料
h ...

VK191 ASUS一般會閃 不是那EEPROM壞掉嗎
這各不一定喔  EEPROM 是管 每各按鍵功能
先是(硬體)電壓  後測試 (軟體)
版大怎知是按鍵壞掉
用電錶 量一下 就知道

网友D:
是歐 所以 我把按鍵拔掉之後 直接觸發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按鍵故障了...那 明天去客戶那搬回試看看囉 希望是一觸即發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歐 所以 我把按鍵拔掉之後 直接觸發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按鍵故障了...那 明天去客戶那搬回試看看囉 希望是一 ...

黑白亂舞
燒毀
自己負責

网友:
哈哈 反正都掛點了 就給他起升回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VK191 ASUS一般會閃 不是那EEPROM壞掉嗎...版大怎知是按鍵壞掉...疑惑
板內討論請參考這裡面有發過的資料
h ...

我的問題就很單純而已

開機開開關關
拆開後檢查都沒明顯外傷

但拔掉按鍵就正常

直覺按鍵出了問題
量一下按鍵阻值都偏高
按鍵應該是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