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分享自己非專業保養30加侖儲熱型電熱水器的過程

楼主(2012-09-19):
這次要分享自己非專業保養一台30加侖儲熱型電熱水器的過程。
這台放網拍一直有不少人列入追蹤但就是沒賣掉因為有些人以為是茶舖可以用的煮熱水機。
反正本來就抱著賣不掉就自己用的想法,現在已經撤掉拍賣了,
想說既然要放在花蓮使用,而且又不曉得內部狀況,很多人都說電熱管久久需要更換,還是先拆下電熱管檢查看看好了。

這是原本放在某處陽台時拍下的照片

這台興龍牌HE30型從銘牌上猜得出可能是86年的產品,不過還好三年前還找得到原公司詢問一些事情。
220V 4KW

右邊是冷水入口,上有進水開關,接著銅色的是逆止閥。左邊的當然就是熱水出口啦,三通處多一小顆應該是洩壓閥。

因為已經拆下沒接電,水也在之前運送前瀉掉了,重量較輕,所以很好移動到手路比較順的地方,這次在室內是利用一個備胎(備胎在已經登錄幾個道路救援的條件下到底還要不要放在車上又是另一篇故事了)靠牆壁,讓電熱水器斜靠在上以利作業。

銘牌四顆螺絲拆下後就看得到溫控開關及電熱管所在。
原本沒拆銘牌找不到這裡還想問原廠或痞酷先進們。

原來溫控70度就是在這裡調的喔,看來要調整只要一根一字起子就行了。

接著幾張就是恐怖畫面,原本的電熱管已經是這幅模樣了,不換不行,網拍一支最低約在500元。這種鐵片是正方形的叫做電光型的,有兩根U型電熱管所以有人稱雙U管,在電熱水器裡電力沒有相通,是在鐵片外側用兩片小鐵片加螺絲串聯的。

更恐怖的畫面在此!!!
裡面竟然有那麼多的淤泥......那根管子是熱水出水管,因為熱水會在桶身上方。現在看不到進水口因為被淤泥埋住了。

三年前搬進那裡開始用這台屋主留下的電熱水器時老婆就已經反映熱水好像有雜質,當時不以為意,現在證明是我神經太大條了。

想要把淤泥弄出來。因為手邊有不少工具,想到就拿來用。
先準備的是一個不銹鋼湯鍋(沒在用的),車上可用的伸縮水桶,手壓立式打氣筒的氣管

重要工具:一個抽氣與吹氣的機器(好像很多人用來做模型噴漆的吧),上個月還拿來抽了兩顆鴕鳥蛋的內容物。
可以抽氣也可以拿來抽水,所以前面加了過濾用的透明殼。開關部分改裝成腳踩的。

這些淤泥如果直接拿來抽可能會把機器燒掉,打算用漏斗灌水進去後再抽出來會比較不傷機器,比較麻煩的是透明殼的容量不大,要小心不能滿出讓水跑到機器裡,因為透明殼的容量大約才1L多,雖然水會從另一頭噴出,但不曉得會不會傷機器。
剛開始抽水的頭那段是矽膠管(類似照片透明殼後段的白色軟管),太軟了,只要前頭卡到東西,管身就會扁掉,不好用,改用RO機的水管。

再來一台空壓機,想說噴嘴可以拿來把空氣打進水裡,讓黏在桶身的淤泥更易脫落。結果噴嘴太短,只好接到打氣筒拆下的氣管才夠長。

倒進約5~10L的水之後,水有變得混濁,表示淤泥有鬆動了,開始抽水。

抽出第一殼(知道這種透明殼容量的大大請告訴我)的水倒進湯鍋中,(*&%*&$*&_(*^&)(*(小噁心),準備放到第二天早上看能沉澱到甚麼程度。

第一次入水,抽到後來已經看得到冷水進水口,也看得到還有很多比較頑固的淤泥汙垢黏在桶身。

放置17小時後的沉澱結果。

其實淤泥不只有泥土,還有很多比泥土更重更大塊的殘留物,看看透明殼上殘留的,有綠色,白色,紅色,黑色等等多種不同顏色的殘留物。

順道提供一張花蓮地區某大樓頂樓水管更換時的新舊管比較照片,據說原本的水管才換了不到一年而已,這還是自來水喔。

23-2

23-2

大概倒了兩次5~10L並抽出後的結果,已經比清理前好非常多了。

透明殼內的殘渣我倒一些在奶粉蓋上

再倒一次5L並抽出後,

因為電熱水器是斜躺在備胎上呈現約50度傾斜,可以想見桶底靠近現在拍照出口處是沒有泡到水的,所以還是有些淤泥沒有處理到。這部分就要小心再倒水進去,讓桶身恢復直立,但又不讓水從開口處漏出。這次再抽掉一次後,就是要放檸檬酸在水裡然後倒進去,打算放置一晚。第二天抽掉裡面的水之後還有倒一次清水清洗。

奶粉蓋上的水分蒸發後,殘渣現形......

幾天下來,冷水進水口竟然倒漏出水,才知道開關鎖不夠緊,但也知道應該是這幾天的清理已經有效果,才會讓水從進水口開始倒流出去。但是我沒料到的是整個進水口管路竟然整個都是卡淤泥。

慢慢倒水太慢了,決定把電熱水器搬到屋外,拿水管放進去,打開水龍頭灌水,這次讓它呈現更平的角度,大約是70度,只要不讓水從開口滿出就好了,也盡量把殘餘檸檬酸洗出。

這次打的算盤是讓水慢慢從進水口倒流出,讓卡在進水管路的淤泥被洗出。果然有些效果。

原本以為逆止閥的兩個螺絲可以打開或調壓力,但是最後拆下才知道小螺絲只是幫忙固定逆止片,上面那顆大的螺絲應該是可以打開的。

我還特地另外用鯉魚鉗夾住通往桶身的水管,免得拆逆止閥時轉到這根水管。

傳統水電工的接線法,我是覺得不太安全。

現在市面上都有賣類似WAGO這類的快速接頭,下次接線時我想用這種東西,只可惜一般只適用2.5mm平方的電線,不曉得是否該用類似接地銅排那種東西。

地上可以看出從進水管倒流出不少髒汙,加一根螺紋鐵條進去喇~~
等待桶內的水流光的同時我先出門去買東西,回來時鄰居說有資源回收的人想把我的電熱水器抱走,被制止才放棄。
題外話:在此真的要說,在路邊隨手做回收的有些是在做功德,有些真的是很可憐,但我真的聽到很多人說他們很多也很可惡,只要是放在門外的東西,就算東西看起來狀況很好,不可能壞了要丟掉,稍一不注意也會被拿走,就算及時發現拿回來,他們也會講理由說以為是沒人要的。

水瀉光第二天拍裡面,嗯~~不求像新的一樣,這樣也不錯了。

找出拆電熱管前拍下的照片,不專業如我就是要用這種土法來幫助自己回復原狀。

電熱管的部分去拜過孤狗神,也在網拍上找到不少賣家。也有在YAHOO知識發問,發問內容如下:
電熱管材質一般是銅管,比較好的有不鏽鋼管跟鈦管。
電熱管形狀有分雙U管或折疊管,
好像板子也有分銅板跟鈦板的樣子。

想請問不管電壓,不管瓦數,不管電力相數,不管適用的熱水器廠牌。
假設固定為220V 4KW 單相 電光(板子為正方形)

1.電熱管材質的不同,在同樣水質下(假設為一般自來水或地下水),加熱效率是否相同?(也就是用哪種管會加熱比較快)
2.折疊管的加熱效率是不是比雙U管還要好?
3.電熱管同樣都是鈦管,但板子的部分是銅的跟鈦的使用起來會有哪些差別?
4.銅管全新品看起來也會是像電鍍的銀白色嗎?銅不是應該是銅黃色的?
5.不鏽鋼管有一說只是銅管電鍍不鏽鋼,是這樣嗎?

至今沒有合適答案!!還有人等級不低卻提意見叫我不要亂問問題說鈦這種東西怎麼可能拿來給熱水器用。啊連做電熱管的公司都這樣寫了,所以我請那位大大看要不要叫那些賣家那些公司不要賣。

最後決定因為就算是一般電熱管管身有電鍍,電鍍那層也很容易氧化,所以還是用網拍上俗稱的鈦管。價格大約是一般電熱管的2~3倍,但是當我拿到之後真的感覺物超所值。

鈦合金管管身直徑11.68mm

舊管氧化後也只有8.19mm

兩支再對照一次。

最後全部裝回去前,我把溫度調到60度。
因為一般熱泵好像也只加熱到60度,又有人說超過65度就容易有水垢產生。
一方面我不曉得真實性,另一方面我不想小孩被熱水燙傷,所以調低些,也可以省電些。

最後提一下結論:就是如果能找得到用心認真的專業人士,若他們清理保養熱水器的費用只需要一千多元的話,還是給他們賺吧!!

我是因為自己有不少傢俬還有一些時間可以自己搞,不然,還蠻累的。

网友:
挖賽
工程真浩大阿

网友:
這叫我做一定做不來的,工程太浩大了

楼主:
拆換電熱管比較簡單,如果清洗淤泥的部分沒有打算用檸檬酸的話,可以考慮先確實斷電後,由熱水出口入水,從冷水進口排水,冷熱進出水口端的開關與逆止閥排氣閥等要排除掉。這樣的工程應該簡單多了。

网友A:
真是大費周章  就在桶底中心的地方有顆大螺帽  那就是清潔口
本來是非常輕鬆的一件事  還真讓你搞了大半天

网友B:
鈦管很耐用...

网友C:
上次清洗時  也是鬆開下方的清潔口螺絲   直接拉水沖  後來更換加熱器時才有問題  因為要密合度夠才不會漏水  所以也浪費了不少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大費周章  就在桶底中心的地方有顆大螺帽  那就是清潔口
本來是非常輕鬆的一件事  還真讓你搞了大半 ...

說得好,就是自己一開始懶得把它弄到戶外,所以搞得那麼累。兩分累的工作搞成八分累。看到清潔口外側接頭上好像有上哪種膠防止漏水,就更不想拆它。下次,將來,我會用前述方法改從熱水口那裡灌水,讓水花可以打在桶身上,再讓汙水從冷水口處倒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清洗時  也是鬆開下方的清潔口螺絲   直接拉水沖  後來更換加熱器時才有問題  因為要密合度夠才不會漏 ...

不曉得各位先進多久清一次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鈦管很耐用...

光看到粗細差那麼多就爽一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曉得各位先進多久清一次哩?

也不算專程去清洗啦  剛好是漏電斷路器一直跳掉 要更換加熱器  所以才拆開來  但是看到內筒的樣子......

真的很難想像會有這種情形  應該從裝機到壞掉也5年啦  所以我覺得應該一年清洗一次順便檢查發熱器會

比較好吧  因為洗澡時多多少少會含到幾口熱水吧  你能想像那一鍋水稀釋時含在嘴裡的樣子嗎!!!

网友D:
工具不夠時,真的很累 >_<
如果有高壓沖洗設備,應該就不用這麼累了。
另外原先那個加熱棒是兩支並在一起的。
最好在進水處,加裝過濾設備,這樣比較不會這麼髒。

很精采的一篇文章,給你 “歐肉” 一下。下次再清抓到要領了,就不會這麼累了,自己清比較安心 ^_^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不夠時,真的很累 >_<
如果有高壓沖洗設備,應該就不用這麼累了。
另外原先那個加熱棒是兩支並在一起的 ...

謝謝喔。以後就知道怎樣比較輕鬆了。所以現在有在看過濾器。很多朋友都只是直接取自來水煮沸喝,家裡太后也是這樣煮湯,總是覺得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算專程去清洗啦  剛好是漏電斷路器一直跳掉 要更換加熱器  所以才拆開來  但是看到內筒的樣子......

ㄏㄏ,想像過了,蠻可怕的。昨天才遇到另一個人要搬家了但是他家電熱水器從來沒保養過。很好奇如果他知道了裡面現在是怎樣的話會是啥表情。

网友E:
雖然說我再用也幾乎都用2.0的而已~WAGO 快速接頭這種快速接頭有出到5.5mm在用的
不過只有一種規格三孔的~從圖看起來您的電纜線似乎是5.5mm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0098839731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雖然說我再用也幾乎都用2.0的而已~WAGO 快速接頭這種快速接頭有出到5.5mm在用的
不過只有一種規格三孔的~從 ...

您連結的這款,我剛剛查才確定本月初我買了十款接頭其中就有這種,唉呀~~真是太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連結的這款,我剛剛查才確定本月初我買了十款接頭其中就有這種,唉呀~~真是太巧了。 ...

哈哈~我想說我有看過5.5mm在用的接頭
而且看了您的照片想說應該是5.5mm的線那應該可以用
所以跟您提示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不夠時,真的很累 >_<
如果有高壓沖洗設備,應該就不用這麼累了。
另外原先那個加熱棒是兩支並在一起的 ...

我有高壓清洗機,但是不想讓滴出來的水漏到桶外沾濕溫控器或保溫棉,所以才沒用它。

楼主:
今天,為何今天才想到我手上有一台乾濕兩用的吸塵器,當初用那台來吸裡面的水可比用小空壓機方便多了,為何,為何今天才想到啊~~~。

還有,不知為何發表到現在才不到20天,為何不能再進行修改呢?
雖然滷大說應該可以,但在文章下方就是找不到"編輯"字樣,之前修改時都找得到說。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為何今天才想到我手上有一台乾濕兩用的吸塵器,當初用那台來吸裡面的水可比用小空壓機方便多了,為何 ...

再試試!若不行要找wish 老大!

网友G:
給樓主一個建議: 花蓮地區的水質因為石灰質非常重, 要不了多久還是會髒的, 如果您不想洗完澡會覺得滑滑嫰嫰(噁)的話, 建議縮短清理週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試試!若不行要找wish 老大!

這樣真的奇怪,因為我用Firefox v15跟IE8都是只有"回覆"而已,沒有"點評"跟"編輯",那我找wish大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給樓主一個建議: 花蓮地區的水質因為石灰質非常重, 要不了多久還是會髒的, 如果您不想洗完澡會覺得滑滑嫰嫰 ...

感謝提醒喔,我也是打算這麼做。但是,水垢怎會有滑嫩感?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喔,我也是打算這麼做。但是,水垢怎會有滑嫩感?

在下的形容主要是指水質.....如果膽子夠大的話不妨試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下的形容主要是指水質.....如果膽子夠大的話不妨試喝看看.

花蓮的自來水其實家母常煮飯煮湯時拿來用,是還沒有那種感覺(也許自己太鈍了)。但是我們年輕人是喝桶裝水。最近想要瞭解電子除垢的東西,也許會先買幾顆釹鐵硼磁鐵試看看,反正不行的話也可以移作他用。感謝喔。

网友H:
竟然沈積這麼多泥土..都是重金屬阿!搞不好能煉金!

楼主:
引用 网友H:
竟然沈積這麼多泥土..都是重金屬阿!搞不好能煉金!

搞不好喔,只差不懂怎麼煉。如果煉得出來的話,時機歹歹,就去幫人清電熱水器順便拿清出來的淤泥回家煉。不知道幫忙清電熱水器要不要水電執照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好喔,只差不懂怎麼煉。如果煉得出來的話,時機歹歹,就去幫人清電熱水器順便拿清出來的淤泥回家煉。 ...

參考CPU煉金:http://tieba.baidu.com/p/1314301365?pn=1
金的熔點比其他金屬高,先用噴燈把其他金屬融化倒出來,殘留的就是熔點高的金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