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變壓器規格

楼主(2012-09-19):
請教各位大大如圖的變壓器規格如何?
目前只知道輸入AC220V 量測橋整輸出電解電容兩端是DC48V
正面:
反面:
紅色點不通
藍色點123Ω

网友A:
最右邊的兩點是否會通?阻值是?

後面那幾點呢?可能沒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右邊的兩點是否會通?阻值是?

後面那幾點呢?可能沒用到。

謝謝cremaker大回覆~
最右邊的兩點是否會通?阻值是?它沒有繞銅線!
後面那幾點呢?
另一面接腳圖:
黃色點用Ω檔量測7Ω

网友B:
1.直接在初級側輸入220VAC,量次級側AC電壓(7歐姆二端 )即可.
2.使用計算式ACV約等於48V/1.4=34VAC
3.電流需掛負載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直接在初級側輸入220VAC,量次級側AC電壓(7歐姆二端 )即可.
2.使用計算式ACV約等於48V/1.4=34VAC
3.電流需 ...

謝謝ciko.ciko回覆,
初級側220VAC不通的地方應該是燒斷了,
所以次級側量不到AC電壓,
請問電流負載會選用那種零件測試呢?
感謝!

网友B:
1.請問次級端僅有2線?若220V端斷線, 如何測得DC48V?
2.或許可送至 台北市洛陽街附近 ,請變壓器廠商幫忙確認規格,並重製.

网友:
藍色點 改成輸入AC110V 串一個 1A保險絲 或4.7Ω  1/4W
再量測橋整輸出電解電容兩端是不是DC4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請問次級端僅有2線?若220V端斷線, 如何測得DC48V?
2.或許可送至 台北市洛陽街附近 ,請變壓器廠商幫忙確認 ...

ciko.ciko大您好:
1.是測量正常變壓器電路板上的電壓,圖片中的變壓器量測不到電壓.
2.試試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