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阻代用問題請教....(已解決)

楼主(2012-09-19):
我有顆0.15歐姆的電阻,拆下測量有0.38歐姆,外面並沒有這個規格的零件,不過我有找到更小的,也就是0.1歐姆的,所以我想問的是我是否能用二顆0.1的串接使用呢n_081|
是用在power上的...

网友:
這類低阻抗的電阻一般是偵測一次側開關電流用,如果修改數值可能會導致保護點與原先不同,可以嘗試0.3兩顆並聯使用

楼主:
為什麼是用較大的呢?
而不是用差不多大小的?!

网友:
兩顆0.3的電阻並聯,電阻值是0.15啊

不過又會衍生出一個問題了,找不找得到0.3的電阻

楼主:
0.3沒有印象,不過有看到過有0.33的,應該可以吧?!

网友A:
阻值差異盡量小,因為電阻加大→損失增加,過電流保護點提前,電阻減小→過電流保護點延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差異盡量小,因為電阻加大→損失增加,過電流保護點提前,電阻減小→過電流保護點延後

原來如此,感謝狼大,這點要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