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公家機關 HP L1910 通病維修

楼主(2012-09-19):
最近收到不少公家機關標案用的HP L1910 螢幕

其故障狀況~~約分為下面2種

1.不定時關機

2.menu選單不定時跳出

其實我想只要看到上述三點~~~只要不是新手的就因該知道這款LCD的通病在哪邊了吧!

解答: 請用滑鼠&按左鍵~~將這行框起來就會看到隱藏的答案" 開關板:按鈕    "(其實只是字是白色的)

只不過,HP很討厭多是用特規~~~我是將故障元件整個分解拆掉,處理完後裝回繼續使用

网友A:
按鍵不按久了也是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不按久了也是容易壞

一般來說久了按鍵內部的彈片跟金屬接點~~會氧化

通常多是直接換新~~但是有些特規按鍵~~市面上很難買到,多要網拍購買
但又因時效問題~~~我才會很不甘願的將那小小顆的按鍵~~整個分解

將氧化的彈片跟金屬接點~~~清乾淨再裝回~~如此就跟新的一樣

PS:閑閑沒事幹的and有興趣的人可以挑戰看看

网友:
可用WD-40噴一噴...也可頂一下

楼主:
WD-40 真的是只能頂一下而已

不過有些按鍵電壓已經異常的~~噴wd-40也是沒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