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E 一對二 冷氣內機問題

楼主(2012-09-19):
大概有20年的機子了
內機型號 : MCW522S10RF
                  5600Kcal

小弟在拆內機換電腦版時  不小心  把它重要的馬達線給拉斷了!!
重點斷在裡面      早期裝潢空間小   稍微大力點就  趴

小弟現在要把馬達給拆下來  發現...  螺絲都拆的差不多了   怎水盤  就是不下來!! (機子掛在牆上)
看了很久   很怕一用力    趴一聲就GG了

是否有大大們有這內機的經驗  或是相關資料可以給小弟參考!!

小弟功力不佳   麻煩請大大們傳授了!!  感恩!!!

网友A:
這部機器有點寬
單獨作業比較困難唷
多找個人一人顧一邊
比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部機器有點寬
單獨作業比較困難唷
多找個人一人顧一邊

寬是還好
水盤弄不下來   馬達拿不出來    這才糟糕!!

网友:
看來你沒把冷凝器固定螺絲拆掉
冷凝器是會把水盤壓到唷

楼主:
蒸發器(冷排)
它下面有顆隱藏的螺絲(出風口中間水盤下方  拆了)
目前  看的到的螺絲都拆了    包括   步進馬達

网友:
jimna大有照片嗎

网友B:
會不會是從內機後方鎖上的呢??不然看裡面風扇馬達兩側因該有鎖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從內機後方鎖上的呢??不然看裡面風扇馬達兩側因該有鎖螺絲

恭喜大大答對了!!
後面真的還暗藏5顆螺絲
藏在銅管後方!!
沒拆下來  真的還沒看到位子!!
螺絲拆完後   重點還有兩個暗卡!!
馬達跟水盤是在一起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恭喜大大答對了!!
後面真的還暗藏5顆螺絲
藏在銅管後方!!

恭喜你找到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找到了~~加油

沒  主要一開始是  老板說直接拆就可以了
後來我跟師傅發現   怎都拆不下ˇ來!!
另一原因! 室外機  14 F   靠  外面只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彎腰都是問題   想都初裝這個大大   真是太神了!!
怎安銅管  抽真空!!
其實老闆想說  因該很簡單   但是他根本就沒去現場看過!!
我們跟老闆說  要帶安全帶過去!!他質疑了一下!!
到現場看後   他才知道   超危險  !!
---------
不過這些螺絲  都是拆機下來後才找到的!!
不然  內機銅管連接處  拔掉   根本就看不到螺絲!!

有機會的話  在來拍一下  神人裝的冷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