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風機馬達故障

楼主(2012-09-19):
這隻吹風機之前馬達異音很嚴重 後來就不會轉了

拆開來之後 掉出金屬碎片 試著用手轉碼達也發出金屬刷刷聲

研判應該是馬達的電刷磨斷了

想請問大家一下  吹風機這種規格的馬達 哪裡買的到 ?

网友:
拆開修看看!!

不然換支新的吧!!  換馬達的價格不便宜,而且一支新的400多元,

換馬達可能就要新的一半價了,這隻當材料機拆吧??

网友:
很普通的馬達,應該不貴,電子電機材料行都有。

网友A:
雖然是普通馬達,要找到一樣規格

DC 110V 耐壓的

本體長度、直徑

軸承長度、直徑

轉速,

都相同的也不簡單喔!!

尤其是轉速,

轉速不足風吹不出來,吹出來也不夠力,發熱芯容易燒毀

轉速過大風壓太高,發熱芯的熱度不足,吹出來的溫度就不夠了??

网友:
反正都壞了,拆開看看是不是碳刷馬達,

一般來說這種小馬達用碳刷的機率不高,因為碳刷的磨損率太兇了

用在吹風機上的故障率會很高的,

我是沒拆過,或許你發現的東西是固定用的塑膠組件,想辦法找個替代品

應該能回生!!   祝你好運阿!!

网友:
吹風機都是用碳刷馬達,比較而用,電熱線太熱也會自動斷路(有過熱保護)。

网友:
換馬達可能就要新的一半價了150$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現在大賣場一支新的只要299,不如換新吧

网友:
到回收場 碰碰運氣 應該可以找得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雖然是普通馬達,要找到一樣規格

DC 110V 耐壓的

基本上那個 DC 馬達 並非耐壓 DC 110V 的 ,  我沒有實際測過 !!

大概推估電壓範圍 應該是 6 ~ 12v 吧 !!!

前一陣子我修理了一大堆 , 很少壞馬達的 !!!

通常是摔壞比較多 !!! (馬達座斷裂)

或是斷線再來是加熱線 !!!

馬達損壞的情形相當少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那個 DC 馬達 並非耐壓 DC 110V 的 ,  我沒有實際測過 !!

大概推估電壓範圍 應該是 6 ~ 12v 吧 !! ...

我修理過的馬達都是吃直流110V的電壓

當輸入是110V直流時是以最高速運轉,

當開關選擇弱風時,是在馬達泉橋整流前方加一二極體,作半波整流

這時輸入到馬達的直流電壓降到55V-65V之間,馬達轉速就降低了

我還沒看過吹風機內部有降壓設備,實測電壓如上記

所以該馬達不是大大說的吃6~12V電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理過的馬達都是吃直流110V的電壓

當輸入是110V直流時是以最高速運轉,

確實看起來像你說的那樣 , 但事實上卻不然 !! 我們看一下電路圖 , 這是我自己畫的 , 那個 二極體 到馬達

我少畫了一組 負極的 !!!

( AC110v 輸入 黑線 咖啡線)

(等效電路)

( AC110v 輸入 黑線 咖啡線)

(等效電路)

( AC110v 輸入 黃線  咖啡線)

(另一種常見的電路)

馬違的電壓是利用 加熱線 (電阻) 分壓而來的 !!!!

實際電壓是多少 , 我沒量測過 , 我不敢說一定是 6 ~ 12 v 是對的 !! (這是我推估值)

有空我再來實際量測看看 !!!

2012.10.5

剛剛實際測一下 !!!

如照片所示 !!

低速 DC 9.5 V 左右  高速 DC 16.5 V 左右 !!!

(低速)

(高速)

以上是使用 二極體 當半波整流的電路 !!! (實測情形)

p.s  當然還有其他型式的電路 , 是否直接使用 DC 110V 那就不得而知了 !!!

网友:
我上次修理的手繪圖不知哪去了,有找到才PO上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確實看起來像你說的那樣 , 但事實上卻不然 !! 我們看一下電路圖 , 這是我自己畫的 , 那個 二極體 到馬達  ...

jeanshyen大大:
從照片看來,馬達電極上接的陶瓷電容數值應該很小,達不到整流效果,大概只能有防火花效果,
果真如此的話,馬達應該工作在直流漣波的情況下,這樣一來,電表用DC檔測出來的電壓會嚴重失真,
恐怕得用示波器來看,才能得到真實的數據。

网友:
吹風機通常用 6v-24v 的 直流碳刷馬達
http://tw.ttnet.net/ttnet/gotopr ... 303030303030363.htm

网友:
引用 网友C:
jeanshyen大大:
從照片看來,馬達電極上接的陶瓷電容數值應該很小,達不到整流效果,大概只能有防火花效 ...

那些電容是用來抑制干擾的 !!

這種直流馬達對電源的乾淨度並不要求 !!!

我也只是量個大概數值 , 並不要求準度 !!!

网友(2012-10-23):
這種我修過很多,用故障的材料但馬逹是好的換一個就好了.

网友D:
這馬達我有他大概到  1v  就開始轉了到  6v  如果有加葉片會拿不住  很恐怖的馬達可以拿去鑽東西了

吹風機馬達壞了隨便去找一個吹風機來拆        馬達尺寸合裝上去   就可以繼續用了  (本人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馬達我有他大概到  1v  就開始轉了到  6v  如果有加葉片會拿不住  很恐怖的馬達可以拿去鑽東西了

吹風機 ...

對了這吹風機是不是在   加x服  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