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B PS2失效

楼主(2012-09-19):
2片.都是不能用
USB 則都正常

換完電容..
幹掉排容不行 直接查修472 發現一組無限大
另一片則是 座 用久囉 擴孔接觸不良

更換 殺肉 的

网友:
這是基本故障排除喔,新手要好好學習................

故障原因為上拉排阻4.2K故障一個導致失效.....

口愛大~修好這板子送回客戶?

网友:
恭喜完修 - 感謝分享 !

网友:
我都請客戶直接換USB的鍵盤滑鼠~
只有心愛的自家用,會"花時間"修~

网友:
雖然簡單但這是基本功,需有耐心量測

网友:
PS2介面的基礎電路你記起來之後就知道怎麼修了!!

因為這介面的電路變化不大,不外乎8P4C排容變成
單顆SMD電容,只要記住基本電路就可以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