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除錯卡

楼主(2012-09-20):
請問各位大大除錯卡要選用那一種比較好用要去那裡買謝謝

网友:
推一下,真的是便宜又好用,讚啦~

网友:
老問題了。。。。
使用除錯卡是輔助工具,主要還是以經驗為主。
除錯卡只是要看號碼跟燈號而已,經驗則可以上網查別人的說明。

网友:
除錯卡祇是簡單的檢查工具,不是萬靈丹
經驗來這找就對了

网友:
除錯卡主要可協助指引肉眼看不出的方向,但是還是要經驗輔助,舊的除錯卡可不可以用?當然可以,不過較新的主機板會有新的代碼,這時舊除錯卡就會不顯示或顯示錯誤代碼,這時還是要新的除錯卡才能正常顯示,所以除錯卡還是得適時更新。

楼主:
有看到WISH老大的賣場等等去下標

楼主:
希望借由除錯卡讓小弟更有方向的面對故障問題

楼主:
小弟謝謝各位先進為我解或也希望往後能給小弟更多的教悔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借由除錯卡讓小弟更有方向的面對故障問題

『更有方向的面對故障問題』!!??

等你買了以後,會改成「稍有方向的面對故障問題」........比現在的完全沒有方向的面對故障問題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