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PE對方能聽到我的聲音,但我聽不到對方聲音(以解決))

楼主(2012-09-20):
如題~
確認對方耳機是好的我有試著跟著不同的人通或都是這樣...但我電腦聲音輸出部分,系統音效遊戲音效也都沒問題,
就是聽不到對方聲音,SKYPE系統裡對方的靜音設定都是正常沒有按到靜音部份設定,想請問是哪邊出了問題嗎?是硬體還是軟體的問題呢n_105|

网友A:
SKYPE>功能>選項>音效設定>打一通免費測試電話
以上測試即可測試自己電腦中收報與發報到底哪裡發生問題

聽的到伺服器發給你的聲音,收報正常>反之收報異常
聽的到自己的錄音,發報正常>反之發報異常
針對自己的測試即可驗證自己電腦端音效是否異常
自己電腦確認收發報都正常,那很肯定100%是對方電腦問題
請對方做相同測試即可
希望有幫到你

网友B:
還有1種可能,顯卡的音效與主機板的音效都有開啟,某部份中斷向量(IRQ)搶資源或干擾,可嘗試將,顯卡的音效關閉,或許可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YPE>功能>選項>音效設定>打一通免費測試電話
以上測試即可測試自己電腦中收報與發報到底哪裡發生問題

happy_day大: 謝謝你熱心,有試過但是沒用n_106|
後來靈機一動~我把HDMI的線換成VGA線,就好了n_0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1種可能,顯卡的音效與主機板的音效都有開啟,某部份中斷向量(IRQ)搶資源或干擾,可嘗試將,顯卡的音效關閉 ...

asun49大:一開使我先從基本問題設定開始抓,抓到最後感覺不是設定出問題!
後來想想之後好像換成HDMI的線之後才開始這樣,因為之前改成HDMI線當時那陣子沒用SKYPE後來1年後才開始有要用~所以抓了老半天n_105|
那應該如你所說的樣子~像這樣我要在改成HDMI的線時候我要怎改善這個問題呢??

网友:
將你的HDMI線插上,如先前所說測試完後瞭解到
自己是INPUT OR OUTPUT有問題後,在圖中畫面
改變自己輸出或輸入裝置,應可解決
希望有幫到你

网友:
到裝置管理員把HDMI的音效裝置停用,看是否會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asun49大:一開使我先從基本問題設定開始抓,抓到最後感覺不是設定出問題!
後來想想之後好像換成HDMI的線 ...

把HDMI的線換成VGA線,就好了>>>HDMI的線,具音效輸出,所以主機板音效與顯卡的音效,應有輸出干預,可至"系統"停用顯卡的音效,再接HDMI線,並試Sk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