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書櫥

楼主(2012-09-20):
女兒說要買新書櫃問家具行便宜的要n_150| $2300.因為最近景氣不好n_029| .工作量減少收入減少現在只有diy最省錢n_057|
材料:木心板4*6  含裁切$850.  壁紙1捲$50.  白膠1公斤$40.  小零件.1-1/2木螺絲$100
完工作品如下:

网友A:
說好的龍鳳雕花呢?

有用到的都值得啦~
只是一開始有代價,後來的使用都是賺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好的龍鳳雕花呢?

有用到的都值得啦~

龍鳳雕花小朋友不喜歡.....
如果放自己房間換貼美女圖壁紙n_047|

网友B:
一般書櫃都是貼塑膠皮一尺就要4、50元,你用「壁紙1捲$50」似乎比較省錢,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書櫃都是貼塑膠皮一尺就要4、50元,你用「壁紙1捲$50」似乎比較省錢,好不好用? ...

原本要貼塑膠皮看到價格....
壁紙1捲剛剛好....

网友C:
我都是買專給人家DIY用的那種.回家自己組合起來,加加減減已買了超過20個,不過感覺材質都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買專給人家DIY用的那種.回家自己組合起來,加加減減已買了超過20個,不過感覺材質都不是很好. ...

賣場那種皮貼得很漂亮.裡面是甘蔗板不耐用.
要去專賣裝潢木板材料行購買木心板.現在都有裁切服務.

网友:
引用 楼主:
賣場那種皮貼得很漂亮.裡面是甘蔗板不耐用.
要去專賣裝潢木板材料行購買木心板.現在都有裁切服務 ...

放書用久中間隔板就會變形了,只能放輕的,有的只能改為橫著用.
目前只能將就用,以後若有需要時,再用你說的問看看,住的附近有看過木材店,只是不知是否有你說的木心板和裁切服務.

网友D:
在每層後方加個四角木棍就穩固多了!!

或是加鎖厚木板頂住,

隔板下部應該要用四角木條或支撐架做支撐,用螺絲鎖,久了會因為書的重量而鬆動或是滑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每層後方加個四角木棍就穩固多了!!

或是加鎖厚木板頂住,

你說的方法我以前也想過,但是主要原因是隔板的材質硬度不足,加了其它的支撐物,只是防礙拿而已,並無法得到實質的好處.

网友E:
我書架用角材做,便宜又牢靠。
兩根角材取代隔板,跨距6尺排滿書完全看不出下垂。
承載太多書怕地震倒下壓到人,背面用 L鐵鎖在牆壁。

其實我覺得賣場有一種波浪四層鐵架完全可以取代木板書架,
重點是便宜,特價 599。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書架用角材做,便宜又牢靠。
兩根角材取代隔板,跨距6尺排滿書完全看不出下垂。
承載太多書怕地震倒下壓 ...

你說的架,強度足夠

唯缺點…
1.層數不夠多,加購加很驚人,但全補齊價格與木製的差不多了吧
2.深度要一尺的不好找,大都一尺半,放書有點太深一些
3.全開放式的,得再找雷大做外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架,強度足夠

唯缺點…

對啊,沒看清楚商品規格,也沒想清楚使用方式。
雖然品名說是四層其實只有三格,放書太高也太深。
兩邊開放,書直立放著會倒,還要再買支撐板之類的。

還是自己做比較好,還可以設計放整排 CD 或漫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架,強度足夠

唯缺點…

to 雷大

我想到的是,用卡電的布料,當書架外皮
不過那應該是在有"餘料的情況下"用來拼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雷大

我想到的是,用卡電的布料,當書架外皮

喔~偶知道了~
那個叫做繃布
裡面如果包海棉
常常用在室內設計的牆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書架用角材做,便宜又牢靠。
兩根角材取代隔板,跨距6尺排滿書完全看不出下垂。
承載太多書怕地震倒下壓 ...

>其實我覺得賣場有一種波浪四層鐵架完全可以取代木板書架,
>重點是便宜,特價 599。

我想你說的我有買,買了兩套,都是四層的,但是會生鏽,比較傷腦筋.

>我書架用角材做,便宜又牢靠。
>兩根角材取代隔板,跨距6尺排滿書完全看不出下垂。

我30幾年前用角鋼做的書架,到現在還很強壯,好好的在鄉下堅守崗位.
另一個是實驗架,也都還是好好的,再撲上防火板,在上面用烙鐵也不會燒壞桌面,實在很方便,目前住的地方,空間較小,所以剛開始沒能照以前的方式來做,也許那天心血來潮,全部改用以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