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程控設備維修

楼主(2012-09-20):
公司裡有一台程控設備壞了,螢幕無法顯示,背光也不亮,底下是它的相關照片,
請問有人有維修過類似的機器嗎,有人想承接維修嗎或者知道哪些公司有維修可以介紹給我。

网友:
看起來像是灰階產品..好像是螢幕壞掉...殘念了

网友A:
不知道開版大有無自己實際量測過一些地方,好讓人可以隔空抓藥呀?
看圖片上保險絲玻璃管髒髒的,不知道保險絲斷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開版大有無自己實際量測過一些地方,好讓人可以隔空抓藥呀?
看圖片上保險絲玻璃管髒髒的,不知道保 ...

保險絲沒斷,但是設備要組合起來才能使用,總共分3層電路板,第一層為螢幕按鍵層,第二層為主機板層,第三層為輸出入層,另外有一塊小的板子是CPU板,上面有一個ROM已經拆到新的設備上使用,設備是在使用中故障的,故障時該設備螢幕無顯示,但控制功能還是正常的,工廠有購買一組備品已更換使用,但在更換時以為是第一層螢幕層壞掉,只更換螢幕層但是螢幕也是不顯示,只更換第二層主機板螢幕背光有閃一下就沒有了,一樣沒有顯示,只有整組更換才正常,希望有高手出手幫忙。

网友:
1.試著將壞的板子一片一片換到新的設備上,應可找出故障板式那片.
2.檢查液晶板上各項電源偏壓是否正常?(可比對新板,Vdd:5V,Vee:-7.5V,Vel:110Vac-背光燈管電源 datasheet[1].pdf (1.27 MB, 下載次數: 80) )

网友:
如果只是螢幕不亮,其他操作均正常的話,螢幕燈管及燈管的power較有可能
不過分別更換第一和第二塊板後狀況還是一樣!會不會燈管及燈管的power同時
故障阿
第二塊板上那顆"ERG"應該是燈管的power零件.
參考看看

网友:
故障解決了嗎?我想應該是第二層主機板吧!若還需要維修可與我聯絡!

网友:
當然缺ROM會影響開機囉@不知你能提供一個好的板子或機器可供比對用@@

楼主:
目前沒有好的板子可供比對,好的設備已經安裝使用中,要跟原廠購買才有新的設備。

网友:
因為有Flash Memory and Rom的資料都要正確才能維修喔!有比對過元件上的貼紙編號都一樣嗎?
像這樣最好有好的供比對!因為你說需整組結合才能work!無法隔離出哪張板子故障??

网友:
這麼專門的吹瓶工具, 找原廠, 給他賺點錢吧.

如果是代理商, 付錢可能請個高手, 但是長期來說比他貴

買她的不算貴, 除非每次都飛來伺候你算錢

网友:
這類長時間使用裝置故障,在下都會先查電源迴路輸出是否正常

例如圖中的ST GS-R40S DC-DC電源模組的輸出是否與標示相同

楼主:
目前已請原廠報價新的設備價格,等新的設備買回來再考慮如何維修故障的,請原廠派人來維修也是換新的上去,而且收費不便宜,所以工廠自己可以處理的就不請原廠了,新的設備換上去時,原有的程式參數會還原為預設值,需要將之前備份的參數下載到設備,或是手動將參數輸入,工廠內相同的設備有好幾台,如果沒買備品就無法正常生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