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歌林電源板AEP030-37的腳位 定義

楼主(2012-09-20):
之前較忙, 直接向廬大,買一塊電源板AEP030-37來換, 現在要修理這塊電源板 ,發現沒有腳位 定義
只好, 求助各位大大, 知道的請告知...謝謝

网友:
是不是要要這個

60.76 KB, 下載次數: 1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要這個

wecan大..謝謝..就是這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大..謝謝..就是這個

要記的18v的轉板 不要插錯
希望沒有介紹錯
祝早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記的18v的轉板 不要插錯
希望沒有介紹錯
祝早日完修

謝謝..此電源板沒有18v的轉12v的轉板,加轉板是其他機種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此電源板沒有18v的轉12v的轉板,加轉板是其他機種用的吧

那就好
因為我得的圖片 上有轉板
以為 一樣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