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面板電源板用蕭特基SB20200CT的代換問題

楼主(2012-09-20):
SB20200CT這顆的規格好像還不錯,拆料裡沒有一樣或更好的。

找出以下相近的蕭特基,請幫我判斷一下哪一顆代用最好。謝謝。。。

以下都是200V的

1.BYQ28E200

2.F12C20C

3.MURF1620CTG

4.STPR1020CT

可以排一下順序嗎??也可以留下來當教學文。

网友:
200v20a

只要比他大就可以了,不過你手上的都比他小,.BYQ28E200 這一棵是不是200v 28a如果是就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