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安裝WIN7 之後音效不見了!!

楼主(2012-09-21):
各位先進:
      我4年前買的 MACBOOK 一值都用的不好,所以把它灌成 XP 來使用,一向都用的順心(除了少幾個鍵很不方便之外!!) 日前因為中毒,所以鍵盤 感應板 都不能使用!! 本以為蘋果壞了!! 後來重灌 WIN7 之後這問題解決了!! 卻發現 無法撥放聲音和 SKYPE的視訊!! 請問這樣的問題如何解決?  感謝!!

网友A:
回阿乾大,以下是轉貼網路上的,你看看是否有幫助...

下載安裝新版的 Boot Camp 驅動程式就可以解決音效的問題了,請根據下列步驟進行:

    首先請按一下 這裡 進入 Mac OS 的更新頁面,下載新版本的 Boot Camp 驅動程式,請根據您的 Windows 7 是 64 位元或是 32 位元的,下載合適的版本。

    接下來,請按一下【執行】,並且根據提示完成驅動程式更新。

    完成之後,請重新啟動您的 Windows 7 , 現在您的 Windows 7 就能正常播放音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阿乾大,以下是轉貼網路上的,你看看是否有幫助...

下載安裝新版的 Boot Camp 驅動程式就可以解決音效的 ...

YOYOMAY大:
   我算是外行人!! 問一些淺一點的問題!! 我的蘋果筆電是 macbook  不是 macbook pro 還有,我的WIN7 我不知道是 32  還是 64 我上去發現可以下載的 很多 有
Boot Camp Drivers Update 2.2 for Windows...
Boot Camp Software Update 3.3 for Windows...
Boot Camp Software Update 3.2 for Windows 32 bit...
Boot Camp Software Update 3.1 for Windows 64 bit...
Boot Camp Utility for Windows 7 Upgrade v1.0..
真是所謂的 老鼠抓龜 無從著手!!
可以麻煩再指點一下迷津嗎?
這下載是在 WIN7 作業下? 還是再 APPLE的作業下?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YOYOMAY大:
   我算是外行人!! 問一些淺一點的問題!! 我的蘋果筆電是 macbook  不是 macbook pro 還 ...

哈,啪謝,我也是外行的啦,身邊也沒有MAC的PC,是上網google的啦!

WIN7的版本從這邊看

我看了一下文章,驅動程式是在mac的那片光碟,您參考一下以下連結: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f=481&t=1281279&p=1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81&t=14986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啪謝,我也是外行的啦,身邊也沒有MAC的PC,是上網google的啦!

WIN7的版本從這邊看

yoyomay大:
   努力中!! 視訊已經出來了!! 聲音還出不來!! 目前下載 boot camp 3.2 32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