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220 熱機後會出現直條紋

楼主(2012-09-21):
這台螢幕客戶說,開機時正常,熱機一段時間後,畫面會有類似電壓不穩的畫面。
不多說直接拆開機殼,目視並無明顯問題,直接換掉PI板跟AD板上的電容,包括大電容。
換好電容,上電測試,剛開機時是正常的,但是熱機十幾分鐘後,畫面開始出現直條紋,
於是正常畫面跟直條紋畫面交替出現,請問有大大遇到這個情形嗎?我應該往那個方向維修?

ASUS VW220

還沒換電容的PI板

PI

PI

還沒換電容的AD板

AD

AD

剛開機時正常的畫面

正常

正常

熱機一段時間後的畫面,大概再一秒後又跳回正常畫面

直條紋

直條紋

网友:
嘗試用公板點看看,這很有可能是面板

网友:
面板掛了...

网友:
這個型號~面板掛的機會超大,所以面板掛+1

网友:
最近也收到一台,大概開機半小時左右出現這種狀況,剛開始閃得比較慢時間愈久愈嚴重。
換電容、補焊......都無效,後來在上方散熱孔綁了個六公分風扇往內吹,開了一整天都好好的,目前正常使用中,也許您也可以試試看。

网友:
找找比較熱的IC!!

网友:
曾遇過此類似問題.
不知是否有先清潔驅屏線線過!

楼主:
謝謝大家的建議與參與,不過這台螢幕找不到故障原因,已經退修了。

网友:
我遇到是面板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