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青雲AGP6200背面U900零件

楼主(2012-09-21):
小弟求青雲AGP6200顯卡背面U900位址八支腳IC是什麼?
因為燒黑破掉,小弟完求看不出來IC本體

正面

正面

背面,左下角U900紅框

背面,左下角U900紅框

网友:
上個圖來看看吧

楼主:
圖已上傳,有點小,請大大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已上傳,有點小,請大大觀看

老大,您貼這個圖有人看懂才怪?

我猜應是pwm ic ,如果旁邊有 mos 管.........

楼主:
U900下面是一個1117-33,圖我明天在上傳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U900下面是一個1117-33,圖我明天在上傳一次

圖片用800*600,近拍故障點,如果拍不清楚,可以用手電筒打光,

試試看。

昨天特地翻了一堆 agp 顯卡,但廠牌都沒有青雲的,或許要請有這個型號的朋友幫忙看一下了。

紅框的正反兩面都拍上來

很抱歉!因操作失誤,誤移至資源回收區,已請管理員幫忙移回。

楼主:
小弟在上傳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在上傳一次

因手上沒有此款顯卡,您提供的資訊又少,所以只好用猜的,
照晶片外觀損壞情形應還可以辨識,如果拍清楚一些.....

或許跑一下線路,再對照此區另一面的元件比較好判斷......

如果您用傻瓜相機,記得用小花來拍........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小弟今天在某一客戶那看到一片一樣的,U900是一顆PWM  RT9214,目前小弟正在找可代用的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小弟今天在某一客戶那看到一片一樣的,U900是一顆PWM  RT9214,目前小弟正在找可代用的零 ...

RT9214代换
apw7065
APW7120KE
CAT75834
APW7120
請參閱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782-1-1.html
ps:版上的各位大大,年底的時候,顯卡廠可能會清一些呆滯物料(含SMD物料),有人想要嗎?數量通常會很多

楼主:
謝謝asun49大大提供可共用的訊息,小弟現在就去找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asun49大大提供可共用的訊息,小弟現在就去找料

露天就有賣了.........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p;k=RT9214&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