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30LTF 換膜

楼主(2012-09-21):
1.拆機前

2.拆開後面,一堆線Orz

3.奇美面板

4.換完膜之後勉強可以看,不過其實有很多氣泡和拉痕...

大概有問題的過程,就是去除殘膠和貼膜的部分,不知道各位大大如何去除殘膠的,
即使大片的去除,也會有小顆粒的殘膠附著在面板上,上膜前這些殘膠弄好久,
擦到最後比較不明顯,就直接貼上去了...

然後貼膜的部分,其實我沒有適當的器具,只用手指去壓,表面的保護層又不斷皺褶,
最後乾脆直接撕掉,不然都看不到下面有沒有氣泡

運氣很好的,這面板內膜沒有壞,不然我應該會直接放棄

网友A:
恭喜你完修、請問你是用什麼去膠、我都去不掉
你用什麼東西去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完修、請問你是用什麼去膠、我都去不掉
你用什麼東西去膠的

爬文說的95度C藥用酒精,倒上去用手指狂搓,就會整片下來了。
缺點是會有小球狀的殘膠留下,最後很難清理...

网友:
我也是用酒精都去不掉、都沒什麼效、還是一堆膠在那
請問各位大大還有什麼藥劑還是什麼方式

楼主:
你直接抹沒有用啦,到酒精之後用指甲摳,就會下來一坨了。
不用擔心會摳壞,至少我摳了兩小時都沒有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完修、請問你是用什麼去膠、我都去不掉
你用什麼東西去膠的

除膠用甲苯最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直接抹沒有用啦,到酒精之後用指甲摳,就會下來一坨了。
不用擔心會摳壞,至少我摳了兩小時都沒有壞~ ...

還需要一隻蚵仔煎的鐵板

网友C:
不知
去膠達人(一種去膠劑)
有沒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
去膠達人(一種去膠劑)
有沒有用????

去膠快
都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除膠用甲苯最快

wecan 大:用甲苯會不會傷到畫面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wecan 大:用甲苯會不會傷到畫面阿

可以喔
第6樓 就有說

用 甲苯 說
你又忘記看了

网友D:
wecan 大:不是忘記看.是請問會不會傷畫面.有客戶要換.目前我不敢換(不熟)

网友:
引用 网友D:
wecan 大:不是忘記看.是請問會不會傷畫面.有客戶要換.目前我不敢換(不熟)

不會啦
但 4周要小心
不要沾到  這樣會要 亮帶 或 亮線
總之 慢慢使用  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