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E2200HD 不過電

楼主(2012-09-21):
大家好

小弟想修一台螢幕BenQ E2200HD
高壓版是ILPI-107
排線從上到下分別為
1-2 USB--5V
3-4 VCC--5V
5-6 GND
7    ON/OFF
8    BRIGHTNESS
9    VOLUME
10  MUTE
11  AUDIO-OUT-L
12  AUDIO-OUT-R
13 PC-L
14 PC-R
排線的地方 都沒有電壓

電容已經都換掉了

還是查不出哪邊有問題

煩請前輩們教導

謝謝您們

----

网友A:
圖片不要用外部連結 會被ban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
電容極性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不要用外部連結 會被ban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謝謝您
回報!
電容換完之後
BRIGHTNESS---GND有1.25V左右
其他一樣沒反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片不要用外部連結 會被ban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謝謝你!

网友B:
檢查輸出線組端附近保險絲有無斷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輸出線組端附近保險絲有無斷裂

回報!
靠近排線的 兩個保險絲 沒有斷裂情況發生

网友C:
紅色圈那兩顆拆下來量量看有沒有正常,或先在板上量看看,輸出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色圈那兩顆拆下來量量看有沒有正常,或先在板上量看看,輸出正不正常 ...

回報!
電晶體SB1060FCT 均無電壓

网友:
拆下來量看看

网友:
檢查一次側, 最大顆的電容,,,, 電晶體,,,, P+I板背面, PWM 電源管理IC ,,,,, SMD電容, SMD電阻,, SMD 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
電晶體SB1060FCT 均無電壓

大大~
請看這邊~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 ... &l=f&fid=37

楼主:
回報!

我再量測看看

您給的網址 我有看過了 已經把那兩個元件換過了
依舊還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