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L30沒顯示和背光,但外接顯示正常
火..

楼主(2012-09-22):
已換屏線都是這樣
拆開屏測檢主板CN1 30PIN 沒了LCD VDD和高壓條啟動開關電壓,
查了如圖開機測檢了各電晶體電壓,紅圈R495貼片電阻印010是1歐,但拆了用指針表電阻擋X1測無限大,用X10擋量有50歐是不良嗎,是導致沒LCD VDD電壓
因找不到這麼少1歐電阻,可以用其它代替或短接它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那 +5sus 端是 +5 嗎?

如是可短路試看看...

如果不是那就應該排線或機板那頭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高壓板壞..

燈管有試過嗎會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5sus 端是 +5 嗎?

如是可短路試看看...

高壓板試過飛3v電壓到開啟訊號有背光,但沒lcd vdd電壓導致沒顯示
5v sus串聯r495 電晶體c極有3v,但r495印010應是1ohm,但檢測有500ohm,應不良,換了金屬摸電阻1ohm代用,dtc144電晶體c極有5v,但lcd vdd電壓沒出來
lcd power on 前是接甚麼,因怎樣追查
請各位指點

网友B:
lcd vdd直接跳面板的3.3V電壓給他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 vdd直接跳面板的3.3V電壓給他就好

試過飛線3v到lcd vdd沒顯示

网友:
厲害...原本只是想找個圖紙幫你看看...
才發現你從2011年修到現在...................

東芝本本L30沒畫面和背光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50278

[求助中] 东芝笔记本L30外有显有背光 内不显还没背光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7065

請教東芝L30本本沒有畫面和背光應怎樣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47752

東芝L30筆記本沒有畫面及背光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44991

[求助中] 東芝L30筆記本沒有畫面和背光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46484

東芝L30外顯示 內不顯示和沒背光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4936

東芝L30沒顯示背光查到LCD主電源沒電壓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51596

东芝 L30-00701F 筆記本無畫面和不斷重複啟動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43071

東芝Satellite L30筆記本開不到xp 不斷重啟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43352

請問東芝L30本本高壓條輸入電壓各多少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47361

[求助中] 东芝L30笔记本没显示及没背光 外接正常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80602

[求助中] 东芝L30笔记本没显示和背光,外接显示正常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72040

=================================================================
东芝 L30-00701F 筆記本無畫面和不斷重複啟動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43071

從上面這篇...我認為一開始應該是北橋NG(內顯)
看了文章您一直從屏線和屏電壓下手....
也許換掉北橋就好了...為何不試試?..

但搞到最後連畫面都沒了......@@"故障點也有可能變大了n_086|

网友C:
從您開帖第一張圖所量測到的各點電壓,小妹直接就認為是開啟信號LCD_POWER_ON根本沒過來啊!
這會很直覺先找這信號哪來的,阿水大也說了,對岸的那些文章,人家也指出了,顯卡問題最大啊!您為什麼不去考慮查顯卡呢?跳那一堆線幹什麼?跳線是要在有把握的情況下才去做的動作,當不知道後果會怎樣,怎能亂跳線?跳壞了,故障擴大,豈不得不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您開帖第一張圖所量測到的各點電壓,小妹直接就認為是開啟信號LCD_POWER_ON根本沒過來啊!
這會很直覺先 ...

因很想修理好,這帖在很多論壇發表過
外接顯示正常,北橋壞機率會很少嗎,屏壞機會大嗎,若不裝屏,正常主板的LCD_POWER_ON都可檢測到電壓嗎?

网友D:
我也有這台.這台是intel內顯的.
應該
1.先搞定LCD電源和高壓電源是否正常?
2.啟動的信號有沒有?
3.背光亮了,沒顯示再去查面板有沒有問題?
不然,就有一張正常的面板來試就知道了.沒必要修那麼久吧.

网友:
要修理機器, 第一您要有 " 明確的判斷能力 " . , 第二要有 "替換零件" . , 第三要有 " 儀器和工具" 。
有背光代表 " 高壓輸出 " 正常 , 無影像就是 " 影像轉換或傳送訊號" , 異常 ,,, 再者 " 面板和T-CON", 接點異常,,,, 電路異常 。
這些要累積一些成功之後的經驗, 不要氣餒,,,, 換別台, 再來一次!!!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很想修理好,這帖在很多論壇發表過
外接顯示正常,北橋壞機率會很少嗎,屏壞機會大嗎,若不裝屏,正常主板的 ...

哀..看一下電路圖...
你LCD_POWER_ON電壓都沒了~再追回原頭
就不難發現訊號是由RC410 的ATI北橋發出.................

故障點不處理~一直鑽牛角尖............................

很多顯卡故障~但外接LCD看也是正常的例子~GOOGLE一下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這台.這台是intel內顯的.
應該
1.先搞定LCD電源和高壓電源是否正常?

RC410北橋是INTL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哀..看一下電路圖...
你LCD_POWER_ON電壓都沒了~再追回原頭
就不難發現訊號是由RC410 的ATI北橋發出..... ...

謝謝版主
跟蹤LCD POWER ON線穿到主板中間不知在那裡,
RC410MB圖紙E2和G3是在相中的那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
跟蹤LCD POWER ON線穿到主板中間不知在那裡,
RC410MB圖紙E2和G3是在相中的那裡?

已經穿到chip下方了,BGA晶片,要去量到那訊號線,除非看點位圖追線,不然是看不到的,僅能夠透過外部已知出線來進行量測,問題,外部已經可以量到了,那又何必去量chip下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
跟蹤LCD POWER ON線穿到主板中間不知在那裡,
RC410MB圖紙E2和G3是在相中的那裡?

看一下晶片左方有A,B,C,D,E,F......
再看一下晶片下方有1,2,3,4,5,......
對一下相對位置就是了,在晶片下方

紅色線的交叉點是E2

藍色是G3

网友E:
另一個方法,阿水大已經幫您找到電路圖了,小弟的經驗,LCD_POWER_ON的電壓一般都直接進去面板,也就是請您找面板排線的LCD_POWER_ON,從這裡就能量電壓,不然點在晶片下面要怎麼量

還有跟小弟殘念的ACER TM630一樣,這種問題不是掛晶片就是掛PAD,您要有心理準備,修到全好要花不少心思

如果目前已經這樣了 "东芝 L30-00701F 筆記本無畫面和不斷重複啟動"

建議您還是換晶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一個方法,阿水大已經幫您找到電路圖了,小弟的經驗,LCD_POWER_ON的電壓一般都直接進去面板,也就是請您 ...

第一樓的電路圖內有~
LCD_POWER_ON經過電路後得到 LCD3V 的電壓....
所以面板或屏線是找不到LCD_POWER_ON這組訊號的@@"

网友:
對不起,小弟看錯了,把LCD電源跟背光訊號搞錯
不過以樓主畫的電路,進Q40前LCD_POWER_ON的電壓就是0,應該眾前輩的說明可以解答樓主的問題了

网友:
很多顯卡故障~但外接LCD是正常,也許是顯卡晶片裂錫,可先迴焊,迴焊後如果能恢復正常(可能撐不久),建議重新植球,很多顯卡都是此問題

网友:
剛又看了一下....
你手上有電路圖
R495明明是100K...............為什麼硬要改成1歐n_083|

楼主:
謝謝版主
R495電路圖是100K,但看主板相中紅框應是電路圖的R495,但電阻印010是1 歐,不是電路圖100K,拆了檢測量了有500歐,應不良,換過1歐電阻,都沒顯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
R495電路圖是100K,但看主板相中紅框應是電路圖的R495,但電阻印010是1 歐,不是電路圖100K,拆了檢測 ...

你累了嗎?
那顆明明叫 R245

差那麽多,還是別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累了嗎?
那顆明明叫 R245

那張相lcd3V電路圖是此圖片嗎?若是,電路圖零件編號與相片的零件編號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張相lcd3V電路圖是此圖片嗎?若是,電路圖零件編號與相片的零件編號不同

零件在佈線上,沒有絕對通則就是放在旁邊的,這要去對照實際上板子上的零件編號,再去對照電路圖才對。
設計上,工程師不會亂標元件編號,絕對一對一,不要錯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零件在佈線上,沒有絕對通則就是放在旁邊的,這要去對照實際上板子上的零件編號,再去對照電路圖才對。

有的更扯,電路圖上就在旁邊,跑線路後竟然在板子另一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張相lcd3V電路圖是此圖片嗎?若是,電路圖零件編號與相片的零件編號不同

所以這圖不是你的版子的??
難怪我對電路圖也對不起來....搞笑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更扯,電路圖上就在旁邊,跑線路後竟然在板子另一面

粉正常!!!!要學會追線~

网友:
樓主電路圖上您的LCD插座是CN2,相片裡插座是CN1,您要不要再查一下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更扯,電路圖上就在旁邊,跑線路後竟然在板子另一面

更扯是甚麼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扯是甚麼呀?

更扯是....你都沒回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扯是....你都沒回重點

版主大
找到另一張電路圖和機零件編號一樣
圖BLON是應該有電壓輸出嗎
另一圖LCD POWER ON 又是沒電壓出
會關圖三R396事嗎

网友:
樓主您大概會錯意了,LCD POWER ON 提供的是訊號,作為開關打開LCD 3.3V電源(來源是5V),上電開機LCD POWER ON 0V幾乎就是宣告顯晶LCD POWER ON出不來,也就是晶片掛了或斷線

网友F:
找一個3.3v電壓的點 飛線過來! 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一個3.3v電壓的點 飛線過來! 如何

扒一下文好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找一個3.3v電壓的點 飛線過來! 如何

........無言了,就是飛線才糟糕,不能亂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無言了,就是飛線才糟糕,不能亂飛的。

因為飛線有可能會把來源端的3.3V拉低,反而出現更多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一個3.3v電壓的點 飛線過來! 如何

請您參考樓主的電路圖,LCD POWER電路原理類似電晶體開關,必須給訊號而不是電源

网友:
不好意思  想得太簡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