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源電風扇搖控器故障

楼主(2012-09-22):
外觀
正面
背面

電池已換過
有用照相機看紅外線有無發射
發現一開始按有微弱光源,之後再按就無紅外線了
等一段時間後再按也是一樣,一開始第一下有微弱光源
之後都沒有,請問這是什麼問題呀??

网友:
先檢測元件啊 ,後面pcb請先補焊一下。

网友:
R1、R2和那顆電晶體是檢查的重點!!

上電測試信號發射時LED的電壓!!

网友:
u811312大大您好

那個LED紅外線發射器的接腳看起來好像有脫銲???........
(上面那一個接腳)

网友:
這種的按鍵很容易故障,大大可測量按鍵是否正常。

网友:
用電表量一下 tact switch,也有可能是接點不良。

另外,電路板上沒幾個零件,全都測一下吧:

1. 那個電晶體
2. 電池先不要裝上,用電表量一下電壓,接上後再量一下兩端電壓看看電壓是否正常,若有電容表,檢查一下濾波電容是否正常
3. IC 是哪個 IC,供電是否正常
4. 紅外線發射二極體是否正常

一般常壞的大多是這幾個零件。

网友:
检查IR二极管是否完好很简单,拆下它,接2V左右电源,用手机摄像头检查是否发光(注意极性)。
另外,就像楼上朋友说的,检查按钮开关是否接触良好——据我的经验,这种微动开关容易发生接触不良故障。
弱弱地问一下,楼主换过新电池么?不要犯低级错误哦
维修法则是先易后难,一些故障其实没你想象的那样麻烦。

楼主:
最近工作忙一直都沒修理
今天找出一支塵封已久沒使用的遙控器~把它的發射二極體拔了
插在故障的遙控器測試後已經OK了~原來是壞在發射二極體

由於手邊沒烙鐵~都用打火機操作~還好沒燒壞板子

网友A:
看到用打火機處理板子這點......太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用打火機處理板子這點......太強啦

呵~我家裡只有吸錫器沒烙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