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KIE 852D+ 上的恆溫烙鐵頭 不熱 如何解決?

楼主(2012-09-22):
本人於2011年9月時在露天拍賣買了一台 SAKIE 852D+熱風槍 及 溫控烙鐵

平常少用,有用時大部分都是使用恆溫烙鐵的部分
上星期要使用時突然發現恆溫烙鐵無法發熱,熱風槍的部分是正常的
我觀察他的烙鐵溫度顯示是可以正常顯示溫度的
烙鐵溫度調整鈕也是可以正常調整溫度的
但是烙鐵頭就是無法發熱
我個人是認為會不會是烙鐵的發熱芯掛了
因為我有拆開恆溫烙鐵頭發現發熱芯前面約有0.5公分變黑的情況

但是因為不確定所以還是聯絡了原本購買的經銷商
他請我送過去檢查,我當天即送過去他們公司,但是他說工程師目前不在無法當場檢測
目前已經過了4天了,至今工程師還沒與我聯絡
所以我很擔心會不會故障的很嚴重呢,維修費會不會很高呀?

懇請有經驗的大大幫忙解答一下我的疑問?

网友A:
你量量看加熱蕊的阻值再 PO 上來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量看加熱蕊的阻值再 PO 上來 ^_^

因為之前沒有注意要測量,只用目測的而已
剛剛有連絡了經銷商~工程師說只是發熱芯故障而已
他說一般發熱芯故障,烙鐵溫度LED會顯示SE
但我的沒有顯示,才會請我送過去檢查

請問有經驗的大大們這說法是正確的嗎?

因為如果是發熱芯故障了會何要過了4天才檢查出來?
希望不會在我機器裡面給我亂搞才好
現在就要去經銷商那邊取貨了
順便買兩支發熱芯回來自己換(PS:還好之前淘汰的便宜烙鐵沒有丟掉,自己更換應該是沒問題的才對)

楼主:
下午已經去將機器取回來了
因為之前不知道怎樣才能辨別發熱芯故障
經過這次的經驗總算知道了
下面是新買的發熱芯

下面是未換發熱芯的圖片

下面是已經換好發熱芯的圖片

下面是發熱芯的說明書

未換發熱芯時
發熱元件電阻值(兩條白色線)為無限大  <----已經故障了(正常值為16-17歐姆)
傳感器電阻值(藍色及紅色線)為2歐姆
更換完後再測量都已經為正常範圍值,恆溫烙鐵測試後也正常發熱了且可以融的掉焊錫了

以上算是完美的END

网友A:
樓主要是常來痞酷,這類維修有很多實例,就知道如何修了。

另外加熱蕊現在痞酷有向惠民電腦(大陸淘寶供貨商)辦理團購,我記得有這類的加熱蕊,不妨考慮跟團一下,價格差很多的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要是常來痞酷,這類維修有很多實例,就知道如何修了。

另外加熱蕊現在痞酷有向惠民電腦(大陸淘寶供貨 ...

謝謝老強版主指點
剛剛有去惠民的網站逛了一下~賣的東西真多~也都還蠻便宜的
但目前還每想到要買什麼東西,這幾天再仔細的去逛逛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強版主指點
剛剛有去惠民的網站逛了一下~賣的東西真多~也都還蠻便宜的
但目前還每想到要買什麼東西 ...

提醒一下,有時間限制哦,到 09/30 為止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