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P4S800開機時卡06

楼主(2012-09-22):
各位大大,我有一塊asus主機板p4s800,開機後無畫面,
按RESET,除錯卡顯示並不固定,06.09.C5.0C.0D
都有可能,有時後可看到畫面,或進入XP,不定時當機,重開
AGP上下MOS 9915H過熱以更換成9918H
請問各位大大這種狀況應從那裡檢查起?
還望各位大大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有多的記憶體嗎?   可以嘗試更換試試看
如果連AGP處的9915都換掉了,S極輸出的電容有一併更換試看看嗎?
說不定是電容在搞鬼

楼主:
謝謝你?我換了5個記憶體.及AGP處周圍電容換了4個.都沒有用.除錯卡顯示依然.顯示不固定,06.09.C5.0C.0D

网友:
嘗試著 CPU 風扇不插電 , 壓 CPU 開機看看是否可過到 2A , 如可以那就是 CPU 座空焊 .
或是如有 478 代燈測試器可測看看..

楼主:
沒有478 代燈測試器無法測試.

网友:
MOS 9915H 最好型號代用~ 有遇過沒用原型號 代用造成不穩~也時SATA 時抓到時不抓到
更換 之後就 OK 囉

网友:
順序不對吧

因為先從bios下手吧

你的現象很像0d 41
都是bios搞鬼

楼主:
APEC AP9915H TO-252 20V 20A 0.050Ω
APEC AP9918H TO-252 20V 45A 0.014Ω
一樣是20V應該不是MOS的問題吧?我想可能是bios搞鬼
可是我不會刷.
或者是記憶體供應電壓的問題吧?

楼主:
以為記憶體mos9918H(在cpu右方)電流異常G:4~10V、D:3.32V、S:3.23V換掉
下方G端供應5.2V經過電阻後4v~10V,也換掉一樣沒變,記憶體上方mos9918H供應記憶體(2.8V)
G:5.2V、D:3.32V、S:3.23V換掉也一樣沒變,
  更換期間一度不能開機,發現mos HJ882短路,換掉恢復正常
又把RT9173A換掉,除錯卡顯示依然,06.09.C5.0C.0D
最後把LM324換掉,因吹焊不慎又把周圍電阻.電容,吹掉好幾個焊工又差,又造成短路
又燒掉電容,差點接不回,接回造成供應AGP  MOS 9918H異常G:0.7~3.3V、D:3.32V
、S:0.5~1.66V,有時後有畫面有時候無畫面
這個主機板已經傷痕累.現在狀況:第一次上電可到41按RESET只能到06.09。
以放棄

网友:
失敗為成功之母!!

加點油,你兒子成功快生出來了!!.........

楼主:
謝謝喇?也是一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