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殼二極體組成三相橋式整流,裝散熱片的疑問?

楼主(2012-09-22):
鐵殼二極體組成三相橋式整流,裝散熱片的疑問?
以下這張圖是那種鐵殼二極體規格是400V 10A,不過目前有個問題,就是如果要六顆都放再一個散熱片上,要考慮不能讓散熱片過電,不知該如何做比較好?
還是說直接買三相橋式的整流器會比較容易處理散熱,不過三相橋式整流器一般是比較少人賣,目前用二極體的方式組成除了線要拉比較多條外,似乎還需注意不能讓散熱片導電,需要不導電能散熱,不知各位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网友A:
找P/N相反的各三顆,鎖在兩片散熱片上,兩片散熱片間處理好絕緣(這時兩片散熱片分別是整流後正負電)

网友B:
如果電流不大-買現成較省事
如果是大電流為了維修又買不到才要自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P/N相反的各三顆,鎖在兩片散熱片上,兩片散熱片間處理好絕緣(這時兩片散熱片分別是整流後正負電) ...

先謝謝狼大,剛好沒P/N相反的各三顆,6顆P/N都一樣,應該會像您說的正電,用一個散熱片鎖3顆二極體;另外再加3個小散熱片鎖另外3顆二極體可能比較行的通,負電那端似乎沒法鎖散熱片上去,中間那拉3條線接220v的地方似乎是沒辦法只用1個散熱片解決,最後固定還得想個辦法,原先想法是用螺絲最後在通通固定再比較大塊得散熱片上,散熱片中間再擺上雲母片把電給隔離,不過不知這是不是個好方法,當時買二極體時忘記找P/N相反的各三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電流不大-買現成較省事
如果是大電流為了維修又買不到才要自製

三相橋式整流器比較不好買,一般店家少有賣,有賣價格上也比較高,猜測是比較少人使用吧。
自己用6顆二極體,去弄確實麻煩很多,加上散熱片時麻煩更多,唯一優點大概是,散熱會優於單一1顆三相顆橋式整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