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ST21EF3 一條橫線 有時還會不見

楼主(2012-09-22):
三洋 ST21EF3壞掉有兩三個禮拜了,目前是完全沒畫面,拍動電視有時會出現一條線,但會馬上消失。

兩三個禮拜前電視一開機是一條線,用拍打的方式有時候可以出現畫面拉長,但是是慢慢拉長,畫面上下跳動

今天心血來潮想把它修好
一開始的畫面沒拍下來,因為沒畫面,但有聲音,也可以轉台,調聲音

拆開後後面是這樣

檢查電路前有先經過高壓帽後放電

右邊電路版

左邊電路板

之前有修過一台37吋三洋電視,換過垂直IC就好了~所以大概知道先找IC 就找到這顆TA8403K

IC接腳

IC接腳

有檢查附近的整流二極體與1歐姆的電阻 看板上之前有人修過的文章
ST-29FA1
以為有問題就先換下,結果正常!(白換新材料@@)

然後垂直IC先清除焊點,在焊新的點
上電再測試,發現開機後一條橫線出現,但想說再拍電視會不會好一點,結果!畫面有出現正常一下,兩三秒後就消失,之後送電或拍打都沒畫面了。

現在不知道維修的方向對不對,(可能會去買垂直IC,但高雄的材料行問過都沒有TA8403K和LA84XX都沒!哭哭,或買電容更換,或找到IC451的十三個焊點補焊的方向......)

現在是要去買前先請教大大們!感恩!

网友:
再拍打2下可能就好了.為甚麼高壓帽要放電.TA8403隨便買都有

网友:
其他的焊點可能也有錫裂或接觸不良

网友:
先將與垂直有關的焊點補銲試試看,祝完修.

网友:
垂直IC第1腳與第2腳是否焊的太近了,是否有短路到 ?
偏向線圈端子座請一併補焊

网友:
拍打會時好時壞,應該是機板空焊,撿查電源週邊補焊錫看看,
垂直IC (ta8403)與ta8427是一樣的可互用,但依我的經驗看來
不是IC的問題!換了可能白換,搞不好還會連銅箔都扯下來就麻煩了!

网友:
如果樓主時間夠,整片板子都補焊吧,小弟上次修普騰29吋,上電沒畫面還有電流聲,電路板弄彎就會正常,也是目測看不出問題點,整片板子補焊就好了,只是花了3天

楼主:
垂直IC第1腳與第2腳是否焊的太近了,是否有短路到 ?
偏向線圈端子座請一併補焊

請問T大 偏向線圈端子座位置在哪? 不清楚的說

网友:
1.補銲的"錫"要用好一點,不要用五金行賣的很便宜的爛錫
2.補銲完把板子洗乾淨吧!不然不久後又會一樣老問題

以我N年維修CRT螢幕,其電路板的材質及銅箔~~有的非常爛~~會導致銲點發泡

楼主:
1.補銲的"錫"要用好一點,不要用五金行賣的很便宜的爛錫
2.補銲完把板子洗乾淨吧!不然不久後又會一樣老問題

以我N年維修CRT螢幕,其電路板的材質及銅箔~~有的非常爛~~會導致銲點發泡

1.我用的是SD-11 0.8線徑 銀錫筆 45元高雄禾華買的
2.意思是指刷一刷嗎 我在捕焊時的確,三色電晶體的焊已經爛爛的了

謝謝提醒^^

楼主:
謝謝大大們的意見
送電完要斷電源維修,要用螺絲起子放高壓帽裡的接頭電時,好像沒有火花和電弧的感覺(跟之前的37吋電視放電時不一樣)
目前是垂直IC和附近的點捕焊過,以及三色電晶體和附近的點補焊了
另外也把電源及附近也補焊了 垂直IC其實也換新的了(LA7832)
想看燈絲有沒有亮,是要看哪邊?
目前送電後有聲無影,可轉台,拍打會有聲音變沙之外,螢幕毫無動靜

有點灰心....@@

网友:
燈絲有沒有亮就看影像管透明玻璃內有沒有發紅

量看看垂直IC第3 . 6腳是否有工作電壓,如沒有就沿著線路往回查,此電源是來至FBT輸出經二極體整流後再經過一只保護電阻,
如有電壓不是垂直IC壞了就是周邊零件有空焊

网友:
請看看那塊機板應該有顆ic ta8859,將機板拆起來補焊試試看。

网友:
經驗告訴我>>>兇手就如sowalai    >所說位址

楼主:
請看看那塊機板應該有顆ic ta8859,將機板拆起來補焊試試看。

補焊了 還是一樣無畫面 有聲音,有時候無聲音 出現一條線

燈絲有沒有亮就看影像管透明玻璃內有沒有發紅

量看看垂直IC第3 . 6腳是否有工作電壓,如沒有就沿著線路往回查,此電源是來至FBT輸出經二極體整流後再經過一只保護電阻,
如有電壓不是垂直IC壞了就是周邊零件有空焊

開機後,燈絲沒有亮,沒有發紅,接訊號號線後無畫面,有聲音 沒接訊號線無聲音,出現一條線
垂直IC的第3腳 DC 2V 第6腳 DC0.6V
我量FBT的第二腳到地有交流約90V 但是量到保護電阻1歐姆(我用的電阻是棕色外皮,原本是藍色)到地就0交流電壓了
好像過電電阻就掛了@@
二極體道地不管兩端都是0.6V

請再指教~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焊了 還是一樣無畫面 有聲音,有時候無聲音 出現一條線

我覺得垂直IC . 垂直IC整流二極體 . 保護電阻都掛了...
你還沒回覆我垂直IC第1腳與第2腳是否有焊接短路了 ?

楼主:
我覺得垂直IC . 垂直IC整流二極體 . 保護電阻都掛了...
你還沒回覆我垂直IC第1腳與第2腳是否有焊接短路了 ?

不好意思,因為你說看起來有點短路,我還沒量,就把它重焊了。

現在的狀況是我垂直IC(LA7832) . 垂直IC整流二極體(原舊的是RGP15G換新的IN5395) . 保護電阻(換2W 1歐姆)都換新的了

送電(電源燈紅燈亮變暗),原本是一條線,然後我拉一拉訊號線 ,有模糊的影像和聲音出現,沒兩三秒,整個都沒畫面了,奇怪的是電源燈亮紅色(是待機狀態),再按遙控器,有咻一開機聲,但依然沒畫面,還是亮紅燈,接著按幾次遙控機開機,都是有咻一開機聲,無畫面,亮紅燈。

真怪!
又有新問題了!
不過,保護電阻剛剛量過阻值還在,不像之前是斷路的。

楼主:
沒有人要回應我了,只好拿去回收了,謝謝大大們之前的意見提供。

网友:
偏向線圈有短路嗎?垂直線路上的電容容直是否有變小?加油歐!

网友:
RGP15G不可用1N5395代用
主要的原因是1N5395的switching recovery time太長.高頻下會失真.
看spec時要注意spec中的Trr那參數.此值越低越好.
RGP的Trr約在數十nS,1N5395是standard rectifier,故spec 中並無Trr值,其Trr值約在1.8uS`,比RGP慢了約100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