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無線基地台 EDiMAX BR-6216Mg 加強版

楼主(2012-09-23):
這台無線基地台,很奇怪,在筆電上一下子可以連線,一下子又斷了~~~
搜尋也是,一下子有訊號,一下子連搜尋都搜尋不到基地台!
小弟把它拆了,希望網友給點維修方向建議,謝謝!

网友:
電源(變壓器)要不要檢查看看....

网友:
適配器(變壓器) +1

換個適配器試看看,很有可能只是這個問題。

另外,你這台用多久了?

^_^

楼主:
變壓器應該是輸出12V , 我用電表量居然是16V , 負載下去量是13.8V
換了另一顆變壓器,狀況依舊,看來應該不是變壓器的問題!
用手摸RTL主晶片還滿熱的,會是這棵掛了嗎?
這台是朋友說壞掉了,用幾年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變壓器應該是輸出12V , 我用電表量居然是16V , 負載下去量是13.8V
換了另一顆變壓器,狀況依舊,看來應該不是 ...

有時行,有時不行,我還是覺得可能是電源方面的問題。

建議:

1. 檢查一下 DC 進來部份的電壓,含在濾波電容上的
2. 晶片組上的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那就檢查主要晶片的供電狀況是否正常...

有線網路部分正常嗎?............(意指透過網路線連WWW的功能)
若正常,你可以針對無線網路控制晶片下手去找

网友:
這種狀況有時是筆電無線網卡的問題.............
有試著用換另一台筆電測試嗎?

网友A:
這台的電源量起來16V是正常的,因為機台裡面會穩壓,這台的變壓器應該是屬於傳統變壓器,我也有一台這牌子的,大約用了6年左右,檢查之下發現,我框起來的地方電容異常,我那台是同牌子但是沒無線網路功能,這台比較容易出問題的地方就是再我框起來的地方或是再插電源的下面那顆電容,原因是他這三顆電容是大陸製電容,裡面那些小電容是台製電容。
猜測而已,我的是發現那裡出問題,也是偶爾有斷線問題,雖然不常斷。
下面是借你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的電源量起來16V是正常的,因為機台裡面會穩壓,這台的變壓器應該是屬於傳統變壓器,我也有一台這牌子 ...

因為手上剛好有你圖框起來的那兩顆1000uF 6.3v電容,所以就先解下這兩顆用電容表量都超出1000,
兩顆量起來各是1185及1255,也不知道正不正常? 就先換了下來...再試跑看看!!!
上面那顆是100uF 50v的電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為手上剛好有你圖框起來的那兩顆1000uF 6.3v電容,所以就先解下這兩顆用電容表量都超出1000,
兩顆量起來 ...

今天測試了一下,發現還是會斷線...十分不穩!!!

网友:
不是這問題的話,建議試試a471的方法,看看有線網路有沒問題,沒問題的話,就是無線網路晶片或是無線網卡的問題了。
我那台因為沒有無線網路功能,也許你的問題和我的問題不太一樣,我的不是加強版。

楼主:
說起來真不敢相信!!!這台無線AP有三隻天線~~~我把靠近電源線的那隻天線拔下,居然一切正常了~~~真是怪事!一裝上又開始無線不穩~~~有線的部分都很穩!
為何會發現,是因為拆殼裸版測試時沒裝天線,訊號雖弱,但都沒斷線...所以就懷疑是天線!
經過交叉測試天線,發現就是這個靠近電源插座的天線怪怪的...
不過還是要多開機幾天再來確定,若OK的話小弟再補上背面的近照,看網友是否可看出原因!謝謝大家~

网友B:
天線造成的?

你還是沒講有線網路部分分享器的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線造成的?

你還是沒講有線網路部分分享器的功能是否正常

有啦!我有講有線的部分OK啦!(測試一天)~

网友:
可能是無線網路天線電路有問題...

楼主:
這兩天用下來,應該是那天線的問題了...我把背面無線網路天線電路拍下來!大家看看~~~不過零件都超小,可能很難處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