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hamer HM500PW 異常維修 !!!

楼主(2012-09-23):
這顆 power 拿到手後首先用電錶測一下 AC 輸入端 , 電阻值看一下是否有短路情形 !! 確認正常未短路 , 接上防燒假負載

然後送電測試 , 一開始燈亮了一下子立即轉暗 , 同時測量 5vsb 及 PW-ON 電壓是否正常 ?? 結果通通符合規格 !!!

那就 PW-ON 一下 , 測試其他的電壓 ,  +5v   +12   -12v 都正常 , 3.3v 測到 2.1v 左右 , 感覺怪怪的 !! 上個負載試一下

咦 !! ~~ 電壓剩下 0.9v ~ 這個有問題 ??  第一次修到 3.3v 異常的情形 !! 心裡先想一下維修的方向 , 一般變壓器就只有三個

+12v +5v +3.3  -12v 都是同一個變壓器出來的 !!! 所以既然如此 , 那麼故障點應該單純是後端電路 , 有了這樣的想法 , 那就

往變壓器後端 3.3v 的電路開始找起 !!! 照例我習慣拆下後端那排整流晶體 , 因為它的體積有點大 , 如果沒拆下來 , 很多元件

根本沒辦法檢查 ,  而且這裡的故障率算蠻高的 , 拆下來仔細檢查是必須的 ,  使用 40w 的烙鐵拆很好拆了, 雖然是無鉛的 ,

只要拆的時侯加一些有鉛的錫 ,  就可以輕鬆的熔化吸除 !! 請下了散熱排晶體組 !! 測一下 3.3 v 的 快速二極體 , 出乎意料是

正常的 !!!

那就奇怪了 ~~ 難道電路有其他問題 ,  測一下 A1015 晶體 沒問題啊 , 會是 TL431 ??? 照理說這個壞了

應該電壓過高才對 !!  居然找不到問題 !! ~ 好吧 !! 裝回去送電測試 !! 小心量測一下快速二極出來這邊電壓 , 可以量到

3.9v ~~ 這樣應該是正常的 !! 測一下 TL431 輸入腳 , 1.5v ~ 也正常 , 輸出 2.1 ~ 接 A1015  B極 ,  怪了 !! 真沒道理 !!

於是從 3.9v 的電路查下來 ,  一直到經過一個電感 , 到輸出端就變 2.1v ~ 心想難道電感斷線 ??

這麼粗的線徑應該不可能吧 !! 測一下兩端是否有連通 , 可以測到 20歐姆 阻抗 ???  是負載電阻的阻值嗎 ?? 那就拆下來

測好了 , 轉過了一看 哇哩咧 !! 怎麼有一 pin 沒有插入機板上呢 ???  感覺超怪的 ,  如果真是這樣怎麼一開始可以使用呢 ??

看這 pin 應該是從來就沒插入機板過 ,  真令人不解 ?? 好吧 !! 那就把它插入試看看 !! 焊好了該元件 , 先行送電測試一下 ,

所有的電壓通通到位啦 !! 應該是正常了 , 立即組裝起來 !! 裝上我之前修的主機板上試 , 送電開機都沒問題 !! 疑 ~

怎麼有一股怪味是機板燒焦的味道 , 同時電腦自動停止 ,  不信邪再試一次 !! 這次有看到冒煙了 !! 趕快關電源 !! 再拆開

一次檢查 , 看了一次所有的元件似乎什麼問題 !! 看一下背面電路 , 看到了 3.3v 接電感的腳有點燒焦 , 我想可能是焊油

沒清乾淨吧 !!

就拿酒精仔細清一遍 ,  再裝回去重新測試 , 這次一樣又冒煙了 !! 再拆一次 , 還是同一個地方真怪 !! 仔細用放大鏡看

發現它的電路板居然有連到 +5v , 難怪會燒焦 !! 於是拿出刀子把連結的部分刮乾淨 !! 再上一次 !! 哈 !! 哈 !! 這次

正常了哦 !!!

网友:
胆大心細,很好的維修例子。

給你加分鼔勵一下 ^_^

网友A:
真的是好險,還好3.3V接到5V的地方沒更嚴重的零件壞掉,不然就麻煩了,不過這樣的案例是比較少見,該不會是溫度高到焊錫融化才去接在一起的吧。
真的得很細心才能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好險,還好3.3V接到5V的地方沒更嚴重的零件壞掉,不然就麻煩了,不過這樣的案例是比較少見,該不會是 ...

原先的電感零件腳有一pin未接上 , 我接上去後 , 空載還沒有問題 !!

加上負載後冒煙 , 有看到燒痕跡 !!  所以才特別的仔細看!!!

感覺是銅箔沒洗好 !! ~~  但為什麼以前可以用 !!

這一點讓人想不透 !!

网友:
悍馬的POWER  , 品質是不錯, 但是焊錫用的不是很好 。
您想要用久一點的話, 就是 " 全板補焊一遍 "  。

网友:
對小弟而言,是良好範例,謝謝。

网友B:
很怪,原來竟然是電感只立一腳.那是怎麼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怪,原來竟然是電感只立一腳.那是怎麼能用呢?

我想有可能是虛焊 !! 一開始可能可以用 ~~ 但用到最後情形況越糟 !!!

後來就整個脫落 ,  這個電感位於 整個束線的旁邊 , 有可能動到線時就把電感給弄下來 !!!

因為這個 power 並不是我在用的 , 所以原來情形不得而知 !!!

网友(2012-10-25):
看了還是有點怪,不過還是恭喜完修.

网友:
阿斯到 沒燒機 算您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