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TOYO AI-2500 面板無顯示維修

楼主(2012-09-23):
各位痞友,安安。

這次要修的是 AI2500 電解水機。這台在 TOYO AI 系列中算是滿高階的。故障的原因是面板 LCD 無顯示,所有指示燈號也都不會亮,見圖1,左邊的是電源板(是 OK 的),右邊則是控制面板。

↓圖1

一般碰到這種問題,當然是先檢查電壓。先看看背面(圖2)。上面箭頭是 HT46R63 MCU,這是一個 A/D 及 LCD 驅動的 MCU,另一個則是 93C46。

↓圖2

圖3是這個 MCU 的 PIN 腳定義,首先先量一下如箭頭的電壓,電壓供給是 OK 的。

↓圖3

難不成 MCU 是壞的?那就事情大條了。等等,MCU 工作時是需要時脈的,這個 MCU 使用的是 4MHz 的時脈,如圖4。

↓圖4

使用 UT61E 的頻率檔來量一下頻率,居然沒有振盪頻率。所以先將這個振盪子換掉吧。換掉後,上電測量振盪子上已有 4MHz 的頻率,LCD 及燈號都正常了。

↓圖5

----

完修,重點在於檢查主要零件的供電及時脈供給是否正常。

報告完圖,歡迎討論 ^_^

以下附加檔是這個 MCU 的 PDF 檔說明。

网友A:
行家出手,果然一槍斃命,啊不對!是一擊即中!

搞維修抓毛病,一個是抓供電,再來就看有沒有心跳,沒有心跳一定要做 cp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家出手,果然一槍斃命,啊不對!是一擊即中!

搞維修抓毛病,一個是抓供電,再來就看有沒有心跳,沒有心 ...

安安,客氣了!
兩年多以前,我到 PIGOO 就是問電解水機問題的。
直到如今,雖然痞酷大概除了我以外沒人修電解水機。但電子維修這一行異曲同功,很多觀念都是共通的。
要感謝 PIGOO 大家的不吝指教,現在修起電解水機才會這麼給它 “順”(也是有不順的啦,但愈來愈少了)

^_^

网友B:
C大,,,, 恭喜完修~~~~~~
           學了這麼久, 資料又齊全 。 ( 您有再進一步, 自己開發設計產品嗎?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大,,,, 恭喜完修~~~~~~
           學了這麼久, 資料又齊全 。 ( 您有再進一步, 自己開發設計產 ...

安安,其實修電解水機不難的,只是大部份的人不像我這般幸運,有機會接觸到。

台灣目前的電解水機業者,大多抄襲日本的産品,很多都是在外觀上改一下,做一些修改。以台灣的研發能力,我想可開發出更好的産品。

我是沒打算自己開發啦,有可能也只是自己用現有的材料 DIY 一下 ^_^

我比較大的興趣在 “儀器”,目前也往這方面前進中,大家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