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無線路由器之變壓器維修經驗分享

楼主(2012-09-23):
許多朋友家裡都有無線路由器,小弟也有一台ASUS WL-520GU無線路由器,
這台無線路由器自98年7月購入迄今已經3年有餘,在當時是CP值超高的機種,
然而原廠變壓器於今年初掛了,小弟在電子街挑了顆Made in Taiwan的變壓器,
心想台製的應該比較穩定、耐用,於是花230元將它買下換上,這價錢真不便宜。

上星期四(9/20)晚上,由於我家五口所住的樓層用電超荷,保險絲開關跳了,
再復電時,卻發現ASUS WL-520GU的燈號居然變成連續性的跑馬燈,
原本我想是不是ASUS WL-520GU被突如其來的電流脈衝擊壞了?
就在卸下ASUS WL-520GU的同時,也發現它的變壓器外殼溫度很高,
於是我又想是不是只是變壓器壞了,而非ASUS WL-520GU路由器壞了?
之後拆下一顆USB HUB的變壓器接上ASUS WL-520GU試試,燈號果然正常了,
然而一顆花了230元買的台製變壓器用不到一年就掛了,心中難免不捨。

上星期六(9/22),白天還是一如以往的載送小孩忙進忙出,
趁著休息的時間,看到那顆故障的變壓器擱在桌上,拿起工具順手把它拆了,
之後替換2顆零件完修,這過程其實很簡單,因此將經驗分享給各位一起看看,
各位朋友如果有故障的變壓器,不妨試試拆解後將它修復,省下重購的費用^^。

1.這是年初花了230元購入的台製變壓器,輸出規格是 5V 2A,
   經電錶測量還是有 5V 的電壓,但是已經驅動不了ASUS WL-520GU路由器。

2.這是變壓器拆開的模樣,你問這是膠封的,要怎麼拆?
   我是用C型夾逼迫上、下兩處角落,聽到『啪、啪』聲,就看到接縫處開口笑了,
   然後用一字起子插入接縫處,像擰螺絲一樣,在各處轉一下,就整個拆開了^^。

3.將電路板翻過來,可以看到許多焊在其上的電子零件,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管輸出的2顆濾波電容被搞大肚子,我想這就是問題所在^^,
   不好意思,拆到這裡又要出門載小孩了,真忙~!

4.晚上,焊下這2顆大肚子的電容,發現規格都是 6.3V 1500uf ,
   我實在懶的為這2顆電容跑電子街一趟,所以翻翻之前的維修剩料,
   找到這2顆 16V 820uf 的固態電容,打算用它們來替換,吼~,下重本了^^。

5.由於替換的2顆電容直徑比較大,左邊的那一顆還有空間可以塞得下,
   右邊的那一顆塞不進去,只好墊腳尖了,還要剪2塊透明塑膠板阻隔左右零件。

6.上電,測量電壓在 5.26V~5.27V間跳動,考慮加上負載的壓降,所以是正常的^^

7.上機實測,正常驅動ASUS WL-520GU路由器,完修^^。

這次的材料成本:
16V 820uf固態電容2顆,@$15×2=$30。計30元。
我的工錢無價!

謝謝觀賞!

网友A:
我也常遇到壞掉的變壓器,修的都不順利 ...srO

固態電容適合用在『電源濾波』嗎?

記得看過…該用電解式的就要用電解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常遇到壞掉的變壓器,修的都不順利 ...srO

固態電容適合用在『電源濾波』嗎?

小弟懶得再去買了,能用就好^^

网友:
有關 [用C型夾逼迫上、下兩處角落,聽到『啪、啪』聲,就看到接縫處開口笑了],這個方法帥哦 ^_^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固態電容用再輸出端是可以的,有部份電源供應器也這樣用,雖然電壓未必比較穩定,電容有穩壓作用,但是在壽命上一定比一般電解電容要高。

网友:
用c型夾不用敲敲打打,學到了~~感恩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a大完修學到了用c型夾不用敲敲打打,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