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U-581 液晶電視 16燈 高壓板 12V機種

楼主(2012-09-24):
這片HIU-581 16燈液晶電視高壓板是我從老闆倉庫找到的,這片高壓板早期很多型號的液晶電視都有看到它,它的蝴蝶型變壓器是日本製造,算是非常非常耐用,大家先看下方圖片︰

這片高壓板有分12V與24V兩種,24V比較常見,12V相對就比較少見了,我找到這一片是12V的。
有看到老闆拿來的NEC 720mm燈管嗎?我就是打算用這片16燈高壓板來伺候它,我的想法是這樣,16燈我想約需要6A的12V電源,我的構想是拿電腦的ATX電源來代替,因為ATX Power我看大家手頭上應該都修好不少顆了,就算一台只有300W的電源供應器應可以供應2組16燈的所需電源,當然放置電源供應器的地方也得解決。

有想玩一玩的朋友可以參考scottwang版大製作調光開關,因為全新的燈管非常亮,所以初期我們可以控制Adj腳讓它不用到最大亮度,等用了一段時間呈現光衰時再切到最大亮度,這個開關可以用2段或3段來實現。

CCFL冷陰極燈管的壽命其實比熱陰極燈管長很多,不知道什麼是熱陰極燈管的就看一下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10-1-1.html

除非是製造品質很差的產品,否則一支CCFL燈管用10年都還有在用,不用wish多說,大家應該知道修液晶螢幕修燈管的比例有多少才對?而且燈管故障有些還是線材的問題而非燈管。

大家關心的還有耗電才對吧!我先前的推算16燈需要是12V 6A,因為P=VI,也就是約72W,此時若不考慮其它損失,110V端應出現0.654A,因為110*0.654=72W,當然這只是最粗略的估算,例如剛開始點的時候電流或許是要到6A,但是幾分鐘後應該5A就夠了,還有一些損耗也都沒有計算,不過數值大概是差不多的,跟一般日光燈比,它一定是比較省電的,但是跟Tx燈具或省電燈泡等等燈具比就應該會輸了,但是CCFL的特點是耐用,這點就不是日光燈或Tx燈具所能比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試試看喔!

网友A:
wish大,我對這組合有興趣
請問這一張+16根NEC 720mm燈管  一組要多少摳摳勒?

网友B:
我覺得WISH大大可不可以POST一下如何製作,這樣對像於我這種菜鳥一定幫助很大
最近工作台一直想搞一個亮一點的燈,不知該用何種才比較好,如果WISH大大可以發表一下製作方式那我應該會想來試試這種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WISH大大可不可以POST一下如何製作,這樣對像於我這種菜鳥一定幫助很大
最近工作台一直想搞一個亮一 ...

可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87%88%E7%AE%A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493&highlight=%E7%87%88%E7%AE%A1

謝謝大大提供這個連結,看了真的獲益不少,謝謝

网友:
我也很有興趣,來研究看看要怎麼做.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燈管不好運送.

本來想說,多根綑在一起,就跟很多根筷子不容易折斷一樣.
不過想想16根燈管綑在一起,直徑不知道有沒有 3CM.
長度卻有72CM,真的很難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大,我對這組合有興趣
請問這一張+16根NEC 720mm燈管  一組要多少摳摳勒?

全新16燈高壓板一片是200元,全新日本NEC 720mm燈管一支優待痞酷朋友是30元,總共需要16支,還有需要燈管固定架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40603-1-1.html

固定架一條優待痞酷朋友是20元,不過裝一組需要2條才夠,若你有另外固定燈管的方法,那就不需要燈管固定條。

再來就是高壓線及低壓線,請個花不了多少錢。最後就是自己準備一個ATX電源供應器就可以了。

對了!歡迎自取!若要郵寄,還要加運費100元。

楼主:
弄不到所謂光源擴散板,這點比較可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弄不到所謂光源擴散板,這點比較可惜!

老大的意思是像這樣.直接把背光模組吊在天花板.
掉下來可會砸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的意思是像這樣.直接把背光模組吊在天花板.
掉下來可會砸死人.

我沒有說是用什麼方法掛上去喔!8樓那張圖主要是給大家看CCFL、LED及T5的平均使用壽命圖表,要怎麼放上去每個人的改裝燈具不同,這個就看每個人要怎麼固定了。

不過還是謝謝你的提醒啦!

网友D(2015-04-25):
請問版主我要購買720MM燈管要如何聯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版主我要購買720MM燈管要如何聯繫?

規格及價格如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215526960

請直接訊息給烏骨雞學姐購買即可。

网友:
收到訊息謝謝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