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介紹一台古董級的電容測量分析儀

楼主(2012-09-24):
大家都知道測量電容要ㄧ台電容表(廢話)可是電容表只能測得是否有符合電容外殻所標示的電容量是否正確?
那其他例如:耐壓值呢? 內阻呢?漏電值呢?頻寬呢?就無法測了吧?
在下先前修了ㄧ些古董級的音響老是被偏壓所苦尤其一些雙三極管五極管的電壓老是搞不定
探討了一些中外論壇得到的答案需要一台電容分析儀 但現在ㄧ台動輒一二十萬哪能負擔得起啊!
反向思考那50 60年代用什麼分析呢?終於讓我找到了 哈哈哈!
就是他

一台傳說中的神器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史普瑞電容公司製造的 Sprauge capacitor analyzer TOA-6
測量電容範圍:0.1 pf ~ 2000 uf  測量電壓範圍: 0~600V 還可以當電源供應器 0~600V DC

話不多說先跟各位介紹如何使用
首先測量有玩古董音響都知到的大黃蜂電容測得0.1UF左右如圖以及14HZ的頻率帶寬但這顆電容實際標示的是0.082UF±20% 200V

再來用數位電容比對一下測量結果差不多 0.113 老機器的準度還不錯

再來測試耐壓將機器調到這棵電容的最大耐壓200V測試值

再來測量漏電壓測到0.12A的電壓代表這顆電容漏電了就是我修音響偏壓值錯誤的兇手之一

再來測試電容的內阻大約470Ω 對照內阻表也是不好了

所以這台電容分析儀列為我測量電容的寶貝之一

再來補充一些電容相關的知識
一般來說電路板上的每個電容,設計時一般是按最大負載時的工作情況來設計的,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要更換和原電容參數值相等的電容即可,當然,如果追求超頻性或穩定性,可以適當提高一些。
但有個誤區:原參數值指的主要是什麼?大多數人可能以為是電容的容量,其實錯了。在高頻開關電源中,決定電容取值的主要參數是耐壓及ESR(等效串聯電阻),而不是容量。電容的容量,只在信號發生、高通、低通、帶通等幾類電路中有意義,而在濾波方面並沒起多大作用。

電源的穩定性,主要體現在紋波電壓的大小,一般情況,CPU的供電要求在輸出最大負載電流時紋波電壓低於100mV,最大負載電流可以這樣計算

假如某CPU的最大功耗為90W,核心電壓為1.5V,那麼最大負載電流為:90W/1.5V=60A
設定最大紋波電壓為100mV,則要求電容的ESR值:
ESR < 100mV/60A=1.66mΩ

這樣的話,如果我們選用NCC的KZG系列1500uF/6.3V的電容來作濾波,查Datasheet文檔得知,該電容的ESR值=26 mΩ,這樣就至少需要16只電容(26 mΩ/16=1.625 mΩ)才能勝任濾波的工作;
如果改為KZG系列3300uF/6.3V的,其ESR值=12 mΩ,那麼只需要8只電容即可(12 mΩ/8=1.5 mΩ);
如果選用NCC的PS系列固體電容會怎麼樣呢?2.5V/1500uF的,查Datasheet文檔得知,其ESR值為8mΩ,4V/820uF的ESR同樣為8 mΩ,因為CPU的核心電壓僅為1.5V,所以這兩款電容均能勝任,經計算,只需5只固體電容即可勝任此工作。(8 mΩ/5=1.6 mΩ)。

現在知道,為什麼老式的主板採用上千uF的鋁電解,而新式的主板只採用幾百uF的固體電容了吧,也知道,為什麼有時換了比原容量大幾倍的,仍然不能保證系統穩定的真正原因了吧.

阻抗越低代表等級越高!   ( 越下排代表 阻抗越低 等級越高! )

Nichicon    NCC      Rubycon        SANYO        備註

VZ             KMG        YXA           MV-CZ          105度 一般品

PW            LXZ        ____           MV-CX        小型化,低阻抗品

HE             KY           YXG          ____       K6,K6-2,P2,P3 時代(紅字常在一些電腦主機板看見的爆漿電容)

HD             KZE         ZL            MV-WX           K7,P3 時代等級

HV             KZH         ZLH          ____            超長壽命,小型化低阻抗品

HM             KZG        MBZ          MV-WG        K7,K8,P4,P4+ 時代高階等級

HN             KZJ         MCZ          ____            極低阻抗品

HZ         ____        ____          ____         電解電容最低阻抗品

网友:
找到 TO5 使用手冊(內有線路圖):
http://www.mcmlv.org/Archive/TestEquipment/Sprague_TO5.pdf

TO6:
http://www.mcmlv.org/Archive/TestEquipment/Sprague_TO6A.pdf

网友:
看似簡單 ,功能卻是如此強大
果真是台"神器"

网友:
這台真的很給它帥,即使放著不用看起來也很爽!

內部使用的是真空管,難怪能到 600 VDC。

网友:
惠斯登電橋

网友:
看起來團購的測試議是包含這些測試項目.

网友A:
指示燈還用貓眼管...

网友:
不過後面電容資料有誤,KZG/KZJ雖然阻抗低,但爆漿率反而比KY還要高(因為壽命較短)

网友:
這....應該是夢幻逸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燈還用貓眼管...

報告郎仔兄它不只是指示燈他還是作為電容量大小及電容頻寬的依據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郎仔兄它不只是指示燈他還是作為電容量大小及電容頻寬的依據

跟以前音響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