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2753V 開機畫面閃兩次就沒

楼主(2012-09-24):
應該是按鍵出了問題
請問那個按鍵(電阻)叫什麼?
那裡可以買的到?

紅色圈起來阻抗高

网友:
那應該是smd led吧

楼主:
規格是
3.5 x 1.5 mm

那是要找那一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規格是
3.5 x 1.5 mm

這台應該是觸摸按鈕.圖三圓形金色的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應該是觸摸按鈕.圖三圓形金色的才是.

那個是發光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是發光面

那就是觸摸開關.

网友A:
這個要整塊按鍵板一起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要整塊按鍵板一起換.

整塊換
這下麻煩大了

不能只換 SMD LED 嗎?

网友B:
SMD LED壞了頂多LED燈不亮

跟你現在毛病沒啥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D LED壞了頂多LED燈不亮

跟你現在毛病沒啥關係

紅色圈起來那三顆
阻抗高
所以就是不一定是SMD的問題
可能本身板子就有問題了是嗎/

另外那一邊沒用紅色圈起來
量SMD會亮?

而用紅色圈起來的
量不會亮,阻抗高

网友:
把SMD拔起來,板子阻抗還是一樣就不是SMD的問題

网友:
閃兩次,有確認過其他部分(燈管、背光、電源等電路)了嗎?

网友C:
如果有認識LG維修的 可以拿壞的跟他換 按鍵板不貴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認識LG維修的 可以拿壞的跟他換 按鍵板不貴 !!

有打電話到維修站
零件不外賣
沒門路...
是否有人可以指點

网友:
按鍵板洗一洗-->烘乾.

网友C:
我幫你問問 !! 但不保證有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幫你問問 !! 但不保證有喔 !!

謝了 lsd888大
麻煩你了

如果可以問到電源板
lgp26-09p 電源板
那更好

网友:
我明天去問問看

楼主:
完修

補圖

電源板有幾顆電容爆了
全部換新
而且整塊板子近8成有錫裂
尤其高溫區更裂到不像話
電源板跟高壓板全部補過一次

不過高溫成這樣,到底還可以撐多久
還是買新板子來換會比較好

网友C:
你好 我有幫你問到按鍵版了

不過看情形應該是不需要了

還有你說的lgp26-09p 這是哪一個型號的電視 或螢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有幫你問到按鍵版了

不過看情形應該是不需要了

螢幕型號是 LG W2753V 也是就我po的這一篇
電源板型號 LGP26-09P
按建多少?
電源板多少?
可以PM給我嗎

网友:
你好我剛有發消息給您了
麻煩大大再去看一下喔 !!

网友:
電容換好一點的比較可以耐高溫下運作

网友:
狼說的對 高溫區 電容使用好一點 真的有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