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啟動嗡嗡叫但是不轉(有爬過文)
火..

楼主(2012-09-24):
如題~小弟最近只要有關維修的東西就拿來修n_115| (好奇寶寶心~太嚴重)

有爬過相關文章~起先有用wd40除鏽轉動有好很多,但是電源開啟還是一樣嗡嗡叫,有翁翁叫代表有過電但是在電源啟動時,
我試著轉動軸心發現轉不太動,但關電時候轉動軸陳就很順,想請教各位大大有辦法修好是哪邊因素造成呢n_144|

除鏽後

除鏽後

除鏽後

除鏽後

网友A:
先換掉起動電容試試~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是這樣,打開來看後,才知道是裡面的散熱環把啟動線圈的漆包線割斷,所以我用手往右或左轉時,也會跟著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為何斷電後就會轉得順呢?上星期家裡有一台也是這樣被小孩按下電源而不知,直到偶然進去那房間才聞到燒焦味,差點就釀成災禍,同樣嗡嗡叫但風扇不轉。

网友:
將運轉電容換掉試看看

PS.電風扇的電容叫"運轉電容"而不是叫啟動電容
     一般運轉電容的容量都很小,只有個位數幾 uf 而已,而啟動電容有幾十 uf 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為何斷電後就會轉得順呢?上星期家裡有一台也是這樣被小孩按下電源而不知,直到偶然進去那房間才聞到 ...

合銅,您的合銅可能有問題!

网友D:
兩邊裝合銅地方挖掉換成培林裝上去有可能成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兩邊裝合銅地方挖掉換成培林裝上去有可能成功嗎

這應該不可能做得到吧 !

网友E:
我今天也修過像症狀這樣的電風扇,把軸心的銹除掉,再上點油,
後面齒輪也上油一下,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換掉起動電容試試~

philips980大:我有爬過文,有聽說換過啟動電容會好~但啟動電容是瞬間給線圈一個高壓去驅動馬達轉動,反推回來,當我把軸心除鏽完畢之後,我用手去push風扇轉動照道理會轉才對ㄚ~旦我用手去push風扇結果是卡緊的狀態左右轉動都一樣~所以這樣還需要更換啟動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也修過像症狀這樣的電風扇,把軸心的銹除掉,再上點油,
後面齒輪也上油一下,就修好了。 ...

單晶片微電腦:除鏽工程我都完畢了,但....就是不轉n_080|

网友F:
引用 楼主:
philips980大:我有爬過文,有聽說換過啟動電容會好~但啟動電容是瞬間給線圈一個高壓去驅動馬達轉動,反推 ...

用手去push風扇結果是卡緊的狀態左右轉動都一樣--------有上電還是沒上電
沒上電-----軸承或軸心掛了
有上電-----啟動電容掛了或線圈短路

啟動電容不是給電壓,而是提供線圈相差,2組線圈有磁相差才能互相排斥轉動鼠籠型導體

理論上啟動電容在開始運轉後必須斷開減少阻力,大型馬達用離心開關代替,小馬達就給他繼續撐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兩邊裝合銅地方挖掉換成培林裝上去有可能成功嗎

tn0101642大:如同sao0427大所說,是不可能的~首先我已經除鏽完畢了,我轉動的順度是OK的,我文中有提到,如果單純想改培林要考慮很多問題~軸心跟培林是否有相同的規格,合銅部分還要另行加工,2片的準心也要相當對準~所已也有點麻煩啦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滷雞蛋大:關於你說這部份我暸解~因為先前軸陳除鏽完還是不能轉動,先不考慮動到那邊,想說先讓風扇轉動再把你所說的部分重新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手去push風扇結果是卡緊的狀態左右轉動都一樣--------有上電還是沒上電
沒上電-----軸承或軸心掛了
有 ...

changold2大:線圈相差這什麼意思不懂n_156|
我的部份是沒上電~轉動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兩邊裝合銅地方挖掉換成培林裝上去有可能成功嗎

在下做過.
首先,要買內外徑剛好的培林不好買,因為不是一般規格.
然後,安裝時會遇到有大大說到的,心對不到的問題.
至今為止,在下換過兩次,一次是電風扇,一次是冰箱的冷卻風扇,都是差不多用一年半而已.
給您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ngold2大:線圈相差這什麼意思不懂
我的部份是沒上電~轉動順

請您找  "單相感應馬達"  就能知道相關資料了

這個可以參考
http://eshare.stut.edu.tw/EshareFile/2010_5/2010_5_ec566b29.ppt#2

沒上電轉動順,建議您先換電容,或是先拆下電容量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philips980大:我有爬過文,有聽說換過啟動電容會好~但啟動電容是瞬間給線圈一個高壓去驅動馬達轉動,反推 ...

你要用你的手去替代啟動電容的工作嗎!!拿把扇子比較快吧~
啟動電容~不是只有啟動這麼簡單~
13樓的回覆滿清楚的了~

网友E:
圖片的線圈 一點鐘方向好像變成 咖啡色,是過熱燒焦的嗎?
修東西就是要冷靜加耐心。再測線圈跟啟動電容。
(齒輪裏面要確實清乾淨再上油,軸心的也是,拆塑膠蓋起來清,圖片感覺裏面又乾又黑)

网友G:
雞婆一下:  量一量吧!

               量電容器兩端可量到,運轉線圈( 65Ω)+起動線圈(280Ω)  →345Ω

               量變速開關(強,中,弱)接線→12Ω+22Ω→34Ω變速線圈阻值

                再量–下起動電容,容量

网友H:
你的情況我有遇過
因該是你的合銅壞了目(如第二張圖)
使得你的風扇心無法正常運轉
你可以在沒通電時
試著去上下或左右(不要轉)動動風扇心
是不是動的角度偏大
要是偏大
那一定是你的合銅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情況我有遇過
因該是你的合銅壞了目(如第二張圖)
使得你的風扇心無法正常運轉

enorange大:沒上電時候是很順的(組裝完)所以應該不是~是上電時候才不會動

网友H:
引用 楼主:
enorange大:沒上電時候是很順的(組裝完)所以應該不是~是上電時候才不會動

你一上電
會使得線圈產生磁場
造成風扇心往其中一個方向吸住
使得風扇心很難轉動
當"不"通電時
線圈磁場"消失"
其風扇心就可恢復正常轉動了
所以只要將圖二的機構更換
因該方可解決問題才對

网友I:
b 大請你檢查馬達轉彎處電線是否有破皮因而產生電力互相干擾?
線圈有無ㄚ司(漏電)產生磁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換掉起動電容試試~

philips980大~換過了一樣無效~我再想應該是線圈部分有某種地方因為一些因素導致磁場亂了

我有看到這篇文章~http://bbs.pigoo.com/thread-4055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b 大請你檢查馬達轉彎處電線是否有破皮因而產生電力互相干擾?
線圈有無ㄚ司(漏電)產生磁場

mog1688大~我在想可能跟你說的差不多!
http://bbs.pigoo.com/thread-4055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一上電
會使得線圈產生磁場
造成風扇心往其中一個方向吸住

enorange大~我看的懂你再說什麼了~哈!
合銅部分沒有壞~我上下轉它很緊,固所以準心不會跑掉導致軸心卡住
不過同時也學到了一個地方要去注意~3Q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雞婆一下:  量一量吧!

               量電容器兩端可量到,運轉線圈( 65Ω)+起動線圈(280Ω)  →345Ω

lkkseemi大:謝謝你細心找這些圖讓我觀看,但是有看沒有懂...如果加一個口頭敘述我就會懂了n_1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圖片的線圈 一點鐘方向好像變成 咖啡色,是過熱燒焦的嗎?
修東西就是要冷靜加耐心。再測線圈跟啟動電容。

單晶片微電腦大:沒有變色它是有一種深色一種淺色的漆包線繞成的!
線圈部份我不知道怎測~但量測啟動電容時用數位式電表量測都有電的存在漸漸地減  應該是好的吧!?
該零件部分我已經全部除鏽上油了~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一上電
會使得線圈產生磁場
造成風扇心往其中一個方向吸住

e大:我的遇到相同症狀的電扇,經驗也是如此!
所以~軸心合銅或是固定合銅的鋼片不良=造成上電產生磁場後軸心偏移卡住

网友G: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謝謝你細心找這些圖讓我觀看,但是有看沒有懂...如果加一個口頭敘述我就會懂了 ...

21#的圖是用:
                  scottwang大大  教導的小畫家畫的 ! 感謝!再感謝!讓我學著,會用小畫家畫圖

               1.首先不拆開時,量插頭,按下變速開關 (強,中,弱)會有一個阻值 變化(如圖21#)
                   量到的是運轉線圈+變速抗流線圈(強,中,弱)的阻值

              2. 量電容器兩端,可量到,運轉線圈( 65Ω)+起動線圈(280Ω)  →345Ω
                  最主要用意是,量起動線圈的阻值

              3 量變速開關(強,中,弱)接線→12Ω+22Ω→34Ω是變速線圈阻值
                以上1.2.3.量測是要排除各個線圈斷線

               4 再量–下起動電容,容量

               5. Q過,電路應OK!

网友:
能修盡量修啊,加油嘿,:)
修不好就當材料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1#的圖是用:
                  scottwang大大  教導的小畫家畫的 ! 感謝!再感謝!讓我學著,會用小畫家 ...

lkkseemi大:
1.首先不拆開時,量插頭,按下變速開關 (強,中,弱)會有一個阻值 變化(如圖21#)
                   量到的是運轉線圈+變速抗流線圈(強,中,弱)的阻值

由圖1.表示  量不出來耶....這樣量對嗎?
--------------------------------------------------------------------------------------------------------
2. 量電容器兩端,可量到,運轉線圈( 65Ω)+起動線圈(280Ω)  →345Ω
                  最主要用意是,量起動線圈的阻值

由圖2表示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量測~一樣沒有~"~
--------------------------------------------------------------------------------------------------------
3 量變速開關(強,中,弱)接線→12Ω+22Ω→34Ω是變速線圈阻值
                以上1.2.3.量測是要排除各個線圈斷線

由圖3表示  我按下中S.W時,紅棒量測強跟弱:黑棒接地線    出現24歐姆

                  我按下強S.W時,紅棒量測中跟弱:黑棒接地線    出現中25歐姆  弱48歐姆

這樣量測對嗎~"~
---------------------------------------------------------------------------------------------------------
4 再量–下起動電容,容量

我量測啟動電容2端時後有5V然後漸漸地減快接近為0 應該是正常的ㄅ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圖三

圖三

P.S      我先抓一台好的下去做實驗我想先搞懂~在針對壞的那台做檢測

网友G: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
1.首先不拆開時,量插頭,按下變速開關 (強,中,弱)會有一個阻值 變化(如圖21#)

1.電風扇不拆開時,量插頭,按下變速開關 (強)  量到的是運轉線圈,阻值
量不出阻值來,( 插頭,電源線,溫度保險絲,運轉線圈), 其中一個不良,斷線開路

网友J:
加油,期待看到完修,理出所以然來.
因為,我家也有一支"同症頭"的風扇待修.

"沒有所謂的壞學生,只是老師還沒到找到引導學生的好方法"
"沒有所謂的壞電扇,只是師傅還沒到找到修理電扇的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1.電風扇不拆開時,量插頭,按下變速開關 (強)  量到的是運轉線圈,阻值
量不出阻值來,( 插頭,電源線,溫度 ...

lkkseemi大:你這張圖對照之後真的是一目瞭然!非常清楚!!也讓我又長知識了!!

電容~溫控保險絲~S.W都沒問題!我想因該是馬達線圈出了問題!我拿一台好的交叉測試應該沒錯了!

越來越來懂的一些相關"電"的維修了 ~真開心~ 小弟真的受教很多!謝謝lkkseemi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油,期待看到完修,理出所以然來.
因為,我家也有一支"同症頭"的風扇待修.

winpapa大:謝謝唷~前天有空我再把它檢修一翻跟好的電風扇交叉比對之後~應該是馬達線圈內斷了~"~
我照lkkseemi大一步一步的檢修,最後線圈部分都沒阻直~我想應該是線圈李有內斷ㄅ!

的確也像你所說的這2句~希望大家熱愛對維修這部份都可以一起成長,一起動手DIY 拼經濟^^

我朋友家的插電璧座外了沒輸出~我主動要去幫他維修(其實我自己手癢拉)~我朋友高興的很呢!

网友:
平時要保養,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papa大:謝謝唷~前天有空我再把它檢修一翻跟好的電風扇交叉比對之後~應該是馬達線圈內斷了~"~
我照lkks ...

我有空再朝此方向(可能線圈斷掉這個方向)追查.
為你的朋友感到高興,因為他擁有你這位熱心的朋友.

謝謝您寶貴的經驗.

网友:
这种风扇调速是通过MCU选通电机定子绕组抽头实现的。楼主的风扇故障排除启动电容后估计还是启动绕组损毁引起的。
之前我帮同事及自家的风扇修理中发现,都是启动绕组引出线头处断线。
这种“鸿运扇”电机容易发热、缺油而卡阻,比起早先的滚珠轴承的电机而言,故障率颇高。

网友:
真是詳細的圖文,我丈母娘家也有兩台壁掛扇都有啟動問題,下午找時間來測看看

网友:
馬達線圈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一上電
會使得線圈產生磁場
造成風扇心往其中一個方向吸住

你一上電
會使得線圈產生磁場
造成風扇心往其中一個方向吸住
使得風扇心很難轉動
當"不"通電時
線圈磁場"消失"
其風扇心就可恢復正常轉動了

那就表示你的線圈有部份是無功能,所以才會轉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