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浴室熱水管不通,出水量極小...

楼主(2012-09-24):
浴室熱水管不通,出水量極小...

熱水管內有阻塞,

要如何清理啊???

网友:
先請問你的熱水器設備是哪一種?

楼主:
自來瓦斯,

只有浴缸洗臉盆的水量小,

廚房的不會!!

网友:
請問是同一樓層嗎?
平時供應熱水浴室用量遠大於廚房嗎?
阻塞的情況是日漸的越來越嚴重對吧?
推測:熱水管內鐵鏽堆積日益嚴重了...
大都堆積在熱水龍頭接頭附近或是鐵製的三通附近...
建議拆下熱水龍頭小心清除管內和水龍頭內堆積的鐵鏽
太嚴重時...最糟的狀~是請水電工換熱水管路...

网友:
請問一下你的熱水的出水口是不是鐵管(非不鏽鐵管)?可能出水口被鏽阻塞了或出水口有益物。

楼主:
出水口還好處理,

如槨是管內被鏽阻塞了

要怎麼清理啊??

网友:
把龍頭拆下來,檢查龍頭是否有異常,同時水管放水流,就可知道問題出在那了。

网友:
拔掉臉盆下方銅管,冷水邊的龍頭所緊,口對龍頭吹氣,看龍頭是否有睹塞,如沒有時請關閉熱水器三角凡而,拆下臉盆下方三角凡而,在打開熱水器三角凡而,瓦斯先不要開,看看水管出水量大不大~~

楼主:
大多是管內銹太多了

在外部的龍頭管路還好清理

牆內管路怎麼清啊??

网友:
銹太多只好重新配管了

大家都說了
可以拆的部份先拆
拆完視情形才知道要動到多大的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多是管內銹太多了

在外部的龍頭管路還好清理

一般金屬管內不不會卡鏽,管內水流大又平順,大都卡在出水口,也就是在彎頭或內外牙的地方,你一直強調管內如何清,不去動手查怎麼知道管內是否有堵住。
3#那回文你都說廚房不會,那代表什麼呢?你思考一下

楼主:
那個水管已經過一次,

管頭到彎管部分有清過,

卡了很多銹,

用起子,鐵絲清過,大致還好,

牆裡彎管內鐵管就不好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水管已經過一次,

管頭到彎管部分有清過,

那你有照這步驟試看看水量如何嗎?
關閉熱水器三角凡而,拆下臉盆下方三角凡而,再打開熱水器三角凡而,觀查水量是否正常嗎?

楼主:
能拆的都拆了

只剩牆內管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拆的都拆了

只剩牆內管路了

你看一下文字,不是要你都拆~~
1.關閉熱水器三角凡而
2拆下臉盆下方三角凡而
3.再打開熱水器三角凡而
4.觀查水量是否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文字,不是要你都拆~~
1.關閉熱水器三角凡而
2拆下臉盆下方三角凡而

這部份對廚房水量都正常

就是廚房到浴室的管路有問題啊!!

网友A:
你又看錯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要你看廚房的耶~~
這部份是要你把
1.臉盆下方三角凡而拆開(拆開是怕彎頭有卡東西)
2.再把熱水器下方的三腳凡而打開(打開不是拆開)
3.觀察臉盆下那水管的出水量

再來看看是那出問題~~

楼主:
有什麼方法或工具可以清牆內管路的??

(有看過有人用超音波清除,但是要大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看錯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要你看廚房的耶~~
這部份是要你把
1.臉盆下方三角凡而拆開(拆開是怕彎頭有卡東 ...

1.臉盆下方三角凡而拆開(拆開是怕彎頭有卡東西)
(已清過)
2.再把熱水器下方的三腳凡而打開(打開不是拆開)這部分到廚房,水量正常
3.觀察臉盆下那水管的出水量(水量還是不夠)

网友:
請問您能拍張照嗎?
給水水管沒人再清,因給水管都是乾淨水,要堵住只有一個可能就是有人丟東西到你家水塔,如是有人丟東西到你家水塔,會卡住熱水管,那也不可能,因熱水器水管比熱水管細,如你真要通,有一個方法,用高壓下去通,方法有些危險,要有隻鋼瓶(滅火器那種)罐滿二氧化碳.其他不便說,因有些危險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1.臉盆下方三角凡而拆開(拆開是怕彎頭有卡東西)
(已清過)
2.再把熱水器下方的三腳凡而打開(打開不是拆開) ...

小莉莉大大您好

誠如Dave大大所言.如果要用高壓下去通.小弟倒是有一個經驗提供給您!!
就是用"高壓洗車機"下去通.找出入水口.將浴缸和洗臉盆的水龍頭都拆下來
控制洗車機的水量力道.這樣就可以把水管內的鐵屑沖出來!!

楼主:
謝謝各位啦

我先去借個CO2來打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啦

我先去借個CO2來打看看!!

我要半糖,檸檬口味 !!!

网友:
小莉大~~
妳還是找會的水電跟他說讓他用,co2的壓力很大,要手腕夠力比較安全,而且那些地方該拆該鎖,都要注意,妳要沒看過施作方法冒然施工,把熱水器給炸了,那就事情大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啦

我先去借個CO2來打看看!!

要不要用"檸檬酸"試看看!! 準備魚缸的幫浦,一桶檸檬酸水然後給它一直循環管路,應該可以把水垢給清掉,我沒做過,以前公司的空調水管發生過,看 阿本啊(鬼子)用這一招有用!! 只是比例我不清楚,去化工原料店問一問或許他們會告知!! 冷凍空調師父(滷雞蛋大)(順興大)他們應該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用"檸檬酸"試看看!! 準備魚缸的幫浦,一桶檸檬酸水然後給它一直循環管路,應該可以把水垢給清掉,我沒 ...

我已經用濃鹽酸清過一次了,

管內還是有些雜物,

或許還要用濃鹽酸再洗看看!!

网友C:
和雷大的看法一樣。

請別人來處理及換水管,才是一勞永逸的方法。

依 LZ 的情況及處理過程來說,即使這次可以了,難保過不了多久又要上來問一次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雷大的看法一樣。

請別人來處理及換水管,才是一勞永逸的方法。

cremaker版主您好

一般浴室內的水管線路都是蓋房子時.就預先埋在牆壁內或牆角下
要換水管.是一大工程.除非另外接裸空的水管!!!....
我想除非水管漏水.應該很少人會因水管阻塞而打掉重做!!!......
我是建議說...在入水口和浴室出水口..來回用強力水柱沖洗
(避免單方向一直阻塞.....會越塞越嚴重!!!....)
小弟淺見......僅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cremaker版主您好

一般浴室內的水管線路都是蓋房子時.就預先埋在牆壁內或牆角下

安安:

其實 LZ 沒說出:

1. 管線使用年線
2. 管線使用的材質

這兩項資訊很重要的。

一些老房子當初都是用鐵管的,用個幾十年下來我想問題決對會很多。

我看國外一些家庭都是使用明管,而且可以把這些明管 “藝術化“,但台灣似乎都走暗管,一給它出問題,事情就很大條,這也是看了這些討論串,大家也提供了一些方法,但好像解決的程度有限。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建議的。

像 Dave 大就應該了解,現在的建築法規早就不能使用鐵管了,而要用不鏽鋼管。所以若是以往使用鐵管的,一勞永逸及為了飲用水安全,還是重接較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經用濃鹽酸清過一次了,

管內還是有些雜物,

這一篇讓您見視一下!! 還是建議用 檸檬酸 !!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566522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篇讓您見視一下!! 還是建議用 檸檬酸 !!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56652290

檸檬酸效果不如濃鹽酸,

网友:
小莉大,鐵管上都有鍍鋅來防鏽,用濃鹽酸會破壞鋼管表面鍍鋅,這會讓鋼管加快鏽蝕的喔~~

网友:
拆開水龍頭檢查一下, 可能是水龍頭內部, 注意!不是龍頭與水管連接之處!

网友:
台灣水電工真辛苦
大家討論這麼久怎麼都往水管堵塞去想
傻傻的喵 雖然不懂可是...
要不要這樣想,熱水器到廚房有出水,水量多
熱水器到浴室有出水,水量少.... 注意有出水,水量少喔
會不會熱水器的水壓不足阿小莉莉沒說同時在使用
還是廚房沒在用時浴室也一樣水小

网友:
三角凡耳內的止水橡膠可能因為水垢卡住,變成鎖緊實可止水,但是鬆開時沒有完全退出造成出水量變小.

之前處理過,一開始也是以為水管堵塞,後來想說既然拆下來了就換新的.

閒著無聊檢視舊的三角凡耳時才發現到指水橡膠不會完全退出.

冷水管的三角凡耳倒是正常,也有可能水溫高造成橡膠老化,所以只有熱水管的出問題.

以上經驗提供參考.

网友:
強力水柱是個方法, 之前有看過建商玩過, But~
它的可以調壓力, 記得是建議5 Kg/cm2 慢慢往上加吧 ??(不太記得了)
但途中都是金屬材質, 若中途有塑膠應該會爆管吧!!
若爆管牆真的要打掉了, 小心為上!!

网友E:
小弟 曾經高雄 宏總大樓修過兩次類似情況~應該是熱水管(蓮蓬頭下面接水龍頭~凡耳有加濾網加迫緊那種)久了會生鏽~然後有雜質然後阻塞~直接換迫緊 (無濾網型即可)反正那熱水又不會拿來喝~原因是以為高雄水質差~所以.....祝您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 曾經高雄 宏總大樓修過兩次類似情況~應該是熱水管(蓮蓬頭下面接水龍頭~凡耳有加濾網加迫緊那種)久了會 ...

高雄 宏總大樓??

那個 宏總大樓??

亞太財經廣場嗎??

這個熱水管出水龍頭全部拆掉了,

牆上水管口內都是鐵銹,

用一字起子往裡挖,

挖出一堆鐵銹,

但是轉角上去就挖不到了,

用濃鹽酸灌入清洗了一下午,

也只是稍微好一點,

還在想其他方法處理中!!!

网友:
亞太財經廣場(中華四路) 應該都是不鏽鋼管~理論上不可能這麼多鏽~除非水塔(呼不敢想)~管委會人人 搶 出事沒人管~看看熱水器是否有(水壓)有開到最大~以前在剛剛灌漿滴大樓~常常有綁鐵滴(板模工)會把廢鋼筋丟在水管內(找水電工麻煩)~~~可以先試試塑膠穿線器~看看是否順利通管內~即可~最麻煩滴是要打牆壁重新配管~呼~幾千塊跑不掉~偷雞 一點是重新配明管(如果距離不遠) 祝好運~

网友:
有沒有聽過除鏽劑 工業廠務系統一年做一次管內除鏽!
但家庭用不知好不好!

网友:
請樓主PO個相片吧,小弟修過1次,熱水正常,冷水比小便還小條,原因是2合1水龍頭入水管端濾網塞住,清一清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remaker版主您好

一般浴室內的水管線路都是蓋房子時.就預先埋在牆壁內或牆角下

好辦法,下次若有相同狀況,我就用此法試試.

网友F:
請問屋齡幾何 ? 很是好奇.

网友F:
引用 楼主:
高雄 宏總大樓??

那個 宏總大樓??

用起子往裡面挖...
最裡面被挖下的鐵鏽就掉入垂直的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屋齡幾何 ? 很是好奇.

約17~18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起子往裡面挖...
最裡面被挖下的鐵鏽就掉入垂直的管中...

熱水出水口是垂直的底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約17~18年吧

我老家的熱水管路也差不多這個年齡,拆下水龍頭竟然連鐵製直角都生繡裂開,我是計畫鋪明管,一勞永逸.
(因為就是通了,鐵製品也銹的快穿透了)
祝好運,純打氣,我已提不出更好辦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熱水出水口是垂直的底部吧!!

畫張簡圖,才不至於盲人摸象,一"象"各表.

楼主:
牆內熱水水管生鏽阻塞,

网友:
用實心電線or鐵絲線綁磁鐵慢慢去吸出鐵屑,用電線or鐵絲線本身,把磁鐵推入水管內!
小心磁鐵不要掉到水管內(吸在管壁),最好找有洞的磁鐵及
2.0 mm實心銅線(鐵絲線1.2mm以上)試試看! 太細的線可能推不進去,吸在管壁上!
或是用長條的彈簧線(不是通管器,空調彎管用的)加適當尺寸的磁鐵來試驗.
另外,網拍有"水管抓 cf-2008"的東西,不知道小鐵屑是否也抓得出來?!
我都沒試過,提供意見而已!

网友:
純猜滴~(建議您把 連接 水龍頭滴三角凡而全拆ㄌ~)不管是蓮蓬頭或是洗手台下方滴三角凡而(還有彎頭等~有些會用鐵管)還是尼布魯~) 或聯接管都拆光
應該 是過濾網(含迫緊那種)塞住 倒置出水不順~ 只要有聯接管或是~凡耳處(可調整水量那種)都拆開看看~按說不鏽鋼管內部~不至於塞這樣厲害~除非 灌漿前~板模工先加料 不然是不會滴~再不然就是.....加裝加壓機(在熱水器那端)~叭噗 叭噗

网友(2012-10-24):
引用 楼主:
牆內熱水水管生鏽阻塞,

我總覺得這個管路圖怪怪的!
請確認管路有經過地板嗎?
從牆壁入口處詳察直角彎頭的方向為何?

可用下圖標示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