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關式電源高壓側短路之另類維修法

楼主(2012-09-24):
1.一般維修者習慣於AC110V輸入側,串聯一只110V燈泡以供短路保護,可是對於新手而言,看到送電後,燈泡突然變亮的情景,實會心驚膽戰一下.難道一定只能輸入交流的110V高壓?
2.當高壓側的突波吸收器,XY電容器,整流二極體,開關晶體管嚴重短路時都會燒保險或導致燈泡常亮.
3.在此介紹另一類替代維修法,並希望大家舉一反三,達觸類旁通之效,方法1:提供電源約DC10V並限流在0.5A(可使用可調式電源供應器),並以此DCV替代AC110V送至此電源板之電源輸入端,若此板有短路現象,則DCV電源供應器就會起保護作用,應該也是較保險的維修方式.方法2: 採用指針式電表歐姆檔,在斷電下測量電源板的電源輸入端阻抗,由表頭上的讀值變化,也可約列判斷故障現象(包含大濾波電容容量降低現象),此部分希望有興趣愛好者自行測試(好板的現象與壞的零件組合讀值差異)

网友:
我只能說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网友:
切磋一下
其實.....於AC110V輸入側,串聯一只110V燈泡以供短路保護,  ....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用意 ...防止意外狀況(能避免一些 但不代表全部)

假設一次側所有短路元件已修復 可是某些開路或漏電的元件 等等 並未捉到
--PWM 控制IC 如3842/3843 SG6842 或TL494...輸出電壓不足或異常
--POWER_MOS G極的驅動電阻變大/G極的基納二極體漏電
--變壓器漆包線短路/光耦合器漏電...
明明死了還要陰魂做祟,裝做沒死, 就是那些還不願在電表檢查下舉手自首,...是我肉腳沒捉到...
或工作累了眼力差了些 某些元件裝反 元件腳焊錫吸掉後 忘了補焊

上述情況   若是以DC10V 輸入AC端  依然看不出有問題
----------------------------------

以DC10V 輸入AC端 是個好方法 但不能完全取代串聯燈泡
我比較推薦  檢查順序
               先 DC10V 輸入AC端
               後 串聯燈泡 試驗

网友:
本重一點的做法→高階高壓可調電源開限流後直接供直流至橋式後區域
本比較輕的做法→串燈泡或同等阻抗

自己的經驗是如果被修端有掛APFC的,有時APFC啟動瞬間也會造成燈泡亮,並造成壓降導致啟動不成功

网友:
依個人早期做馬達驅動器的經驗,是用50V/3A雙電源可調式Power Supply串聯成100V DC,先調好電流限制值再以空載送電,若電流在正常值就算通過初步檢驗,之後再以AC電源接入,大致都可避免放鞭炮狀況。

只是後來的可調電源供應器大都只做到30V雙電源,50V雙電源已很少見了。

网友:
之前在公園路看到日本菊水(KIKUSUI)的0~300V 0~5A可調電壓電流電源供應器,沒衝個一台真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