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570 顯示晶片過熱脫焊

楼主(2012-09-25):
HI各位大大
上週跟朋友要了壞掉的Acer 5570想回來練練功
測試LCD有直條紋,外接亦然

故拆光主機板,對顯示晶片GO7300直接用熱風槍300度加熱
再加上免洗助焊劑,拼拼裝裝回去
終於可以正常開機,3D mark06也跑了好幾回
今天在拿出來更新一下OS,突然就...剩背光

外接螢幕又看到直線條,果然又過熱了
想請問有大大願意reball再迴焊 還是換新的go7300呢?
太貴的話就抓去殺肉了
謝謝!

网友A:
這個要換改良版的晶片 一一

网友B:
知道會過熱建議

那再烤一次然後扇熱片看一下接觸問題 ,

還有可嘗試著外加底盤風扇座扇熱 ,

如還不行就是該換晶片了.... 祝你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會過熱建議

那再烤一次然後扇熱片看一下接觸問題 ,

Acer這款設計竟然在顯示晶片上放熱阻很大的口香糖型導熱軟膠
厚度至少有1mm以上,且散熱又做的很差...
我看還是得換晶片了n_1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要換改良版的晶片 一一

溫控惠民大那好像沒賣,露天要1100
買回來還要找別人迴焊上去n_155|

网友:
引用 楼主:
溫控惠民大那好像沒賣,露天要1100
買回來還要找別人迴焊上去

晶片貴..還要找人焊回..  所以給他們修還比較划算

那不如自己在玩玩看吧!搞不好會好也說不定..

再烤一次後買好一點的 散熱矽膠貼片 鎖回去...

記得要在買放在筆墊下方的散熱風扇更好..

真的不玩就只好殺肉摟...

网友C:
可以換GF-GO7400T-N-A3改良晶片或是110MT改良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換GF-GO7400T-N-A3改良晶片或是110MT改良晶片

阿水大
您的意思是GO7300與GO7400 pin to pin?
GPU的RAM和BIOS都沒變這樣可以正常抓到GO7400嗎?

可以的話可能惠民大買二手的GO7400比較便宜n_169|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水大
您的意思是GO7300與GO7400 pin to pin?
GPU的RAM和BIOS都沒變這樣可以正常抓到GO7400嗎?

你直接寄去給阿水處理就好啦..
我給她處理很多台了 到目前都沒出問題過n_116|

楼主:
第一次用熱風槍加熱後,撐沒1個禮拜又掛了
這次加熱比較謹慎平均,加銅片和風扇直接接5V全速轉
希望可以撐久點,因為換新版的晶片似乎不太划算n_095|

网友:
加熱基本上稱不久的... 重植 或是換改良晶片比較有用

网友:
如遇到南北橋及顯示晶片空銲問題,用熱風鎗330度以下加工,我試過N次都是短暫好的而已,如果收費一定會返修也會讓客戶抱怨,除非不收費,這方式維修的不可靠。
Acer筆電設計大多在顯示晶片上放口香糖型導熱軟膠,厚度至少有1mm以上,所以散熱也是不會很好,筆電機殼空間受限,太多數品牌筆電也是如此,我買了2台華碩筆電也是碰到CPU 及GPU過熱熱當問題,實測上ACER的散熱較好一些而已,最後還是用較好的散熱膏及外接散熱墊來改善。.

楼主(2012-11-07):
最後小弟用熱風槍加熱(第3次...)
前兩次跑3DMark沒多久就掛了
這次把風扇固定全速轉,GPU上面加1.2mm的銅片
跑了一天還沒掛n_163|

网友:
沒換改良式顯卡晶片,撐不久的!
我以前也這樣用過,結果客人回來2次。
我後來嚇到了,乾脆直接給人換晶片比較好